[其他] 拆一个光驱无刷电机

楼主(2020-03-12):
一个哗啦响的电机

也不想玩电机驱动了

暴力拨出

没啥好看的

也没轴承

主要拆这个哗啦响的东西

原来里面是滚珠

网友A:
竟然不是折腾单片机了

网友:
看起来做个不错

网友:
这个 可以,无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竟然不是折腾单片机了

哈哈,没啥可玩的了

网友B:
光驱电机我好几个可惜太小了要是大点功率高点还是可以用起来的

网友:
钢珠的作用?离心力?

网友C:
光驱马达内部的钢珠就是在光盘高速旋转(主要是应对盘片的震动或其他情况)时会瞬间到达问题位置起到平衡的作用.以免出现问题.

网友:
可以arduino搭配3组mos控制做一个电调驱动无刷电机

网友:
动平衡电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光驱电机我好几个可惜太小了要是大点功率高点还是可以用起来的

怎么驱动?感觉驱动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驱动?感觉驱动是问题。

驱动应该不难,我驱动过硬盘的,应该一个道理

网友:
可以做个电子坨螺。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怎么驱动?感觉驱动是问题。

自带的光驱主板很多都能驱,我用双模电动车控制器自己改了低压保护只要电压在控制器的范围内几乎所有无刷电机都能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带的光驱主板很多都能驱,我用双模电动车控制器自己改了低压保护只要电压在控制器的范围内几乎所有无刷 ...

这是个好办法。

网友:
人艰同学,你都在哪里找屏幕驱动程序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光驱马达内部的钢珠就是在光盘高速旋转(主要是应对盘片的震动或其他情况)时会瞬间到达问题位置起到平衡的作 ...

不错的小科普,我觉得摩托车一体轮组也可以采用,设计成双层车圈轮组,中间放滚珠,可应付跑高速公路自补液带来跳动问题

网友:
这种小电机 还得是drv11873 驱动。
这电机能上到8.几v  堵转1.几A 电流。

网友(2023-06-01):
钢珠是用来保存光盘的平衡的

网友:
软驱那个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