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拆小天才游戏机IQ301,视频花屏,伴音正常是哪里的问题呢

楼主(2020-03-12):
收了一套小天才的游戏机,一直放在那角落吃灰,这不最近又整了台52寸液晶电视,想着把游戏机拿出来插上玩一下(满足一下儿时的梦想,当年看别人有一台这样的游戏机,那叫一个眼气,做梦都想有一台,在人家那里玩的不回家吃饭。),插上电视发现花屏,要么红屏,伴音正常,CPU是6527,PPU是6528,用的是可插拔式脚座,早期做工还是蛮不错的,机缘巧合最近又碰到一台IQ701,CPU是小天才MG-P-501,PPU为MG-P-502,这台就正常,声音和图像都正常。拆开来让大家一块欣赏一下。

楼主:
完了,图片名称标错了,701错写成301了

网友A:
小时候遇到花屏,把游戏卡外壳拆掉,抹点口水在游戏卡的金手指处用手指来回撸几遍,然后把游戏卡放在游戏机插槽多插拔几次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时候遇到花屏,把游戏卡外壳拆掉,抹点口水在游戏卡的金手指处用手指来回撸几遍,然后把游戏卡放在游戏机 ...

你说的那个是接触不良造成的,我这个插拔几次都不可以,估计是硬件有问题。

网友B:
图像花屏6528重新插拔一下试试

网友C:
如果金手指接触不良排除,就只能换显示内存了,再不然就是373锁存器。反正声音正常,程序能跑,说明cpu和程序内存没有问题,排除
大概率是显存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金手指接触不良排除,就只能换显示内存了,再不然就是373锁存器。反正声音正常,程序能跑,说明cpu和程 ...

回头换下试试,主要是没有资料,上面有两块RAM,我两个对比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像花屏6528重新插拔一下试试

试过,CPU和PPU都插拔,问题没有解决。

网友D:
这个外观酷似美版的nes。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外观酷似美版的nes。

这个看着还可以,差点被我卖了,想了想还是留着玩吧。

网友E:
把卡的金手指和插槽擦擦,也可能插槽簧片没弹性了,间隙增大接触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卡的金手指和插槽擦擦,也可能插槽簧片没弹性了,间隙增大接触不好

不不,插槽插起来很费力,插的很紧,我晚上回去看下,我还用镊子刮过

网友F:
楼主老师好  2图黄线与白线是否短路   几条线全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金手指接触不良排除,就只能换显示内存了,再不然就是373锁存器。反正声音正常,程序能跑,说明cpu和程 ...

修好了,确实是卡槽金手指接触不良,时间放久了,氧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老师好  2图黄线与白线是否短路   几条线全检查一下

没有短路,问题找到了,时间久,卡槽金手指氧化了。

楼主:
问题找到了,卡槽由于时间久没用,氧化,多插拔几次就好了。今晚已经玩两个小时,工作很稳定,唯一缺点屏幕竖条纹有点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卡的金手指和插槽擦擦,也可能插槽簧片没弹性了,间隙增大接触不好

是卡槽的问题,现在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老师好  2图黄线与白线是否短路   几条线全检查一下

不短路,是插槽时间久没用,氧化了,接触不良所以卡插上就显示不了,差点被我当垃圾卖了

网友(2020-05-19):
虽然山寨机但是这个机子好啊。有时间楼主拆拆手柄看看,是不是集成块IC的,那个是个好手柄,不像后来山寨的都是黑豆。

网友(2020-07-10):
这种没牛屎算好了,后期的游戏机都是牛屎很可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