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家里几个苹果头还有用吗?看看真假?

楼主(2020-03-12):
家里1a的头比较多。苹果头怎么不一样,真假?

网友:
我出邮费,送我吧

网友:
真的一般比较重,也可以通过测量输出电流来辨别真假。

网友A:
拿个USB电流表测测一般就知道是真是假了,苹果的这个充电头挺有意思的,iPhone 电量低的时候用它充电,输出不多不少刚好在5V 1A,后面零头都没有,外壳也只会轻微发热,假货的话,电压电流跳的很厉害,而且发热严重。
其实还有个最简单的办法,但可能会破一点相。拿个钢锉或者砂纸,插脚去蹭蹭,如果能看到铜色就是真货,因为正品是铜合金做的外面镀了一层别的金属,假货是便宜的铝或者铁做的,不管怎么锉都是金属的那种白色,看不到铜露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拿个USB电流表测测一般就知道是真是假了,苹果的这个充电头挺有意思的,iPhone 电量低的时候用它充电,输出 ...

插头生锈的,肯定是假的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拿个USB电流表测测一般就知道是真是假了,苹果的这个充电头挺有意思的,iPhone 电量低的时候用它充电,输出 ...

真的也很热,我用来冲ipad就很热

网友C:
字迹清晰,手感重一些,插头磁石不吸的有可能是正品。有条件带载测试一下,另外苹果充电头有充电识别电阻,测一下D+、D-之间的阻值。目测第一图第二个貌似是正品。

楼主:
磁铁都不吸。都忘记哪里来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插头生锈的,肯定是假的了吧。

放时间久了,是赃的,不是绣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字迹清晰,手感重一些,插头磁石不吸的有可能是正品。有条件带载测试一下,另外苹果充电头有充电识别电阻, ...

插头还有个洞。是老款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插头还有个洞。是老款的吗

图片不是很清楚,插头有个洞的那款看着面板贴合不是很紧,有可能是质量相对较差的高仿版。有条件称一下重量对比看看。如果全是铜插脚的话,质量都应该不会太差。正品苹果头看外观,字迹清晰,插脚圆润,面板贴合紧密,拿在手里有质感。

网友:
以前父亲那有一个,好像用旧的万能充以旧换新,再加好几十元钱在苹果店买来的。曾经我买过两个山寨的,一个吸铁是空载发热13003单管RCC方案,另一个不吸的空载不热输出只有0点5安。

网友D:
苹果手机充电器安全性是最差的,充电时候接电话导致电死人就是因为没有任何富裕的容量,苹果手机价格高,充电器最小,最后采用啦充电时候不能接电话的软件保护,才能够保证安全。

网友:
假的、假的、全是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苹果手机充电器安全性是最差的,充电时候接电话导致电死人就是因为没有任何富裕的容量,苹果手机价格高,充 ...

你这话一看就是外行说的,业内谁不说苹果适配器用的技术是最好的,电死人的都是垃圾小厂那种,不符合安规的山寨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苹果手机充电器安全性是最差的,充电时候接电话导致电死人就是因为没有任何富裕的容量,苹果手机价格高,充 ...

苹果我家里面有;两个人用从4到8充电器的那个个头是最小的,欧规的那个还大些。

网友:
五福一安,听着就吉祥

网友:
我捡了两个貌似都是真品,输出5V 1A妥妥的

网友:
从U口往里看,有序列号就可能是真的,没有序列号一定是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