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终于成功了-关于DIY自制C2C tpye c to c双头USB C线的教程

楼主(2020-03-12):
心态快崩了,早上连续写了2次帖子,都没有自动保存,断电,然后资料就都没了。累了.....

一直不太了解C2C线就是所谓的PD线是个什么原理,虽说多P的话可以实现功能不同,可是我最近在自己做的时候发现了一个问题:我试过用2根支持快充的普通type-c线通过USB A的母口转接成C2C,发现并不能激发PD充电选项。我来画个草图(我是灵魂画手,看得懂就好了)

用红白绿黑的线序通过2个USB A母头对接,是不是还需要多一条线接CC口才能激发PD充电(是的,就是要这样才能激发PD握手协议)
然后,现在我想自己做一条C2C线的话,用普通的红白绿黑四芯线能不能激发PD充电,
全百度搜索不到一个关于自己双向C线的帖子,如果可以自制的话,不要求USB3.0(线序太多,自己难弄),能激发PD快充就可以了,有什么简便的制作方法吗?
有搜到一篇双C的是关于调整电阻的,写的也不是太明白。
在去过充电头网去看,大多只有C2C线的评测,少部分有拆解,并没有说明原理。

---------------------------------------------------------------------------------
中午去试了找下
CC端,发现找的不对

如图,买的是这种头,用USB A公头接上可以实现QC快充,用一根引线接在箭头的位置,发现不成功
-------------------------------------------------------------------------------------
以上就是这星期折腾的询问过程,后来就在昨天晚上搞定了额,赶紧过来发教程和科普贴。

写了2次帖子都没保存,然后这是第三次了,希望不要再断电了。

先说说原理:C2C线所用的PD快充协议,需要一根CC线作为引导,好让用电器和充电器之间能够互相识别,这就是为什么USB C口用PD能支持双向快充的原因,他可以是充电器,也可以是用电器,就是通过CC端来传输识别的。
USB PD(USB Power Delivery): PD是一种通信协议,它是一种新的电源和通讯连接方式,它允许USB设备间传输最高至100W(20V/5A)的功率,同时它可以改变端口的属性,也可以使端口在DFP与UFP之间切换,它还可以与电缆通信,获取电缆的属性。
Electronically Marked Cable: 封装有E-Marker芯片的USB Type-C有源电缆,DFP和UFP利用PD协议可以读取该电缆的属性:电源传输能力,数据传输能力,ID等信息。所有全功能的Type-C电缆都应该封装有E-Marker,但USB2.0 Type-C电缆可以不封装E-Marker。
就是说,没有E-MARK芯片的PD线最多也只能传输60W,带芯片识别的可以搞到100W传输。

这就是接口定义的原理图,理论上2.0传输带PD只要5根线,3.0及3.1 gen2的就需要9根以上了
-----------------

原理说完接着来说自制C2C ctoc type-c to type-c公头对公头 双C头数据线的制作教程,多给点关键字方便后人搜索帖子可以有一个参考

原料准备:
1、来一条5芯数据线,没有让他做(我是用硅胶线自制的,20AWG做正负极,24AWG传数据和对接CC端);
2、TYPE-C公头2个,USB2.0的比较简单,3.0以上的麻烦点,需要更多的线芯,这里不讨论,有兴趣的可以看上面原理图自己制作;

我当时买的这种2.0的头,焊接还可以,就是CC端太小了,很难焊(也可能是我线粗了24awg硅胶线)。

3.0的可以参考买这个公头

相对比较容易焊接
3、热缩管、电烙铁、焊锡丝、704/705硅胶(焊接好测试完必须封胶,不然不耐用,很容易被扯出来掉焊盘)

PS:有一些公头板子上带56k电阻,和10nf的电容,我不知道啥用处,懂的坛友指导下。识别作用吗??

制作过程:直接把数据线按照红白绿黑的线序接上,再接上CC端就可以了(CC端是A5和B5,因为C口的双面性,所以一般是想通的这2个端),测试后要打胶水,打胶水,打胶水......

OK,到这就基本完成了,你就拥有了1条很厉害的并且可能是未来通用性高的C2C数据PD线了,完结撒花~~~~
之前试过了,不接CC端做出来的数据线连充电都不能的,现在一切正常,还能传输数据。
----------------------------------------------------------------------------

隔壁论坛有人提出过,如果只是单纯的PD充电线只需要3芯就可以,正负极及CC端,有兴趣的坛友可以尝试下。

感谢论坛前辈们的技术支持@qrut

补充内容 (2021-6-26 16:00):
经过近期的试验,PD快充识别启动只要接上正负极,还有CC端就可以,深水宝有卖TYPE-C公头,只要3根线就可以启动快充了。

网友A:
支持pd必须要有cc线,a口才4根线,不包含cc线~

网友B:
type C 2头都一样, 所以必须有额外的线表明自己的身份, 不然你把电源和电源连在一起怎么办?  CC pin就是做这个的, 通过接入上拉或者下拉电阻表明自己是上联还是下联.

网友:
c to c双头USB C线目前在网上不好找拆解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type C 2头都一样, 所以必须有额外的线表明自己的身份, 不然你把电源和电源连在一起怎么办?  CC pin就是做 ...

对的,就是你这解释比较容易听懂,那我们自制的话,cc口怎么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pd必须要有cc线,a口才4根线,不包含cc线~

自己加的话,接在哪

网友:
买一条自己拆,C-C线里面应该不是 24根线,我估计9根就够了,楼主可以买一条拆开看看,研究研究

网友:
PD  里面有芯片,要握手,通知对方送电压电流

推荐淘宝买个诱骗器自己研究一下

网友:
以前查过说最少三根线(百度的回答者说自己实验过)正负加cc线。自己木有条件实验。

网友:
首先你得买两个19焊盘的带板的TYPE C 公头回来,电源,地,D+ D- ,然后CC1和CC2对接起来应该就行了,只接CC1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自己加的话,接在哪

上图左面是pd供电端,右面是用电端,两个rp是cc1 cc2的上拉,5v上拉值分3种 56k  22k 10k,10k是3a,22k 1.5a  56k非pd私有协议例如qc
,所以usba-c充电线头子里都有一颗56k上拉电阻用来告诉手机不支持pd,只支持私有协议。typec-c双公头分两种,一种最大3a,一种5a,3a线内无芯片,5a必须带emark芯片。emark芯片需要认证,你搞不定。所以你只能做无芯片的3a版本,最大20v 3a 60w。上图中部是线内结构,其中包含emark芯片,接到一根cc线两端,左右各两个下拉电阻,值为1k,用来告诉电源我是带芯片的线,电源检测到会和emark芯片通讯获得线材参数提供对应输出待选。检测通过cc2告诉手机我准备好了,手机再和电源sop通讯请求电压。哪条cc线被1k拉低电源就通过哪条cc输出emark供电为芯片供电。另一条cc被图右面rd电阻拉低到5.1k,  1个1k 1个5.1k用来识别正反插。
下面是type c 公母头引脚图,如果做2.0线需要最少5根线,vbus gnd d+ d- cc,支持正反插检测要多一根cc2。3.0,3.1 线需要,tx1+ tx1- rx1+ rx1- vbus gnd d+ d- cc1 cc2

下面两种母口管脚图

网友:
个人理解PD快充需要充电器和被充电设备(如手机)都支持PD快充,握手之后才能PD快充
要想从PD充电器输快充电压和电流,仅仅有线不行,需要一个诱骗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上图左面是pd供电端,右面是用电端,两个rp是cc1 cc2的上拉,5v上拉值分3种 56k  22k 10k,10k是3a,22k ...

这个12P其实就是很多淘宝说的16p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12P其实就是很多淘宝说的16p吧

是的,淘宝是把定位pin以算里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图左面是pd供电端,右面是用电端,两个rp是cc1 cc2的上拉,5v上拉值分3种 56k  22k 10k,10k是3a,22k ...

这楼就很详细了,大神,我来研究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图左面是pd供电端,右面是用电端,两个rp是cc1 cc2的上拉,5v上拉值分3种 56k  22k 10k,10k是3a,22k ...

发现接箭头位置   并不成功    通过测量是对应的CC位置,我买的中间R1是没电阻的,只有一颗56K的 R2电阻和C1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发现接箭头位置   并不成功

现在c公头什么样的都有,必须确定管脚才行,找资料查好再接,不能照搬。另外你是怎么测试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现接箭头位置   并不成功    通过测量是对应的CC位置,我买的中间R1是没电阻的,只有一颗56K的 R2电阻 ...

接电阻上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c公头什么样的都有,必须确定管脚才行,找资料查好再接,不能照搬。另外你是怎么测试的? ...

我有一个PD充电宝,一台手机,手头没有PD线,所以才打算做一根试试看,制作完后没有显示充电,那等有时间我还是买个C母头来测试引脚吧,照搬应该是行不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一个PD充电宝,一台手机,手头没有PD线,所以才打算做一根试试看,制作完后没有显示充电,那等有时间 ...

手机确定支持pd快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