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3.7V转12V升压电路,小电流

楼主(2020-03-12):
想用3.7V升压电路, 接车库门的遥控器上面, 在淘宝上买了块升压模块,接上去以后, 头天没事, 第二天,遥控器上的电感就冒烟了。 试了2个遥控器, 都是这样, 接的是3.7V的锂电池。有适合这种小电流的升压电路吗???????

网友:
这么小的板子转6w功率有些勉强,还要把开机瞬间的电流考虑进去,入3.7出12v.5A时板子功耗怎么也有1.5w了

网友A:
压差那么大,难有高效率的。。

网友:
过路,我是来学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差那么大,难有高效率的。。

我只需要很小电流啊

网友:
LZ是想取代遥控器的12V电池吗?
本坛不是有替代万用表9V电池的升压电路吗,把取样电阻改一下,使输出电压达到12V即可。

楼主:
同样是12V电压, 为什么就会烧电感呢?

网友:
还不如买个5a的电源稳定

网友B:
怎么会冒烟呢?谁来解释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会冒烟呢?谁来解释一下……

同样觉得奇怪,为何是遥控器而不是升压器上的电感冒烟呢?百思不得其姐???

网友:
具本人愚见,门匝遥控多数是433MHZ附近的频率,遥控器电感只有一颗,且能把它烧了得多大电流。刚开始不烧最后烧唯独电池电压低后升压开关频率升高以提升输出电压,导致同频干扰。所以可以用回原来的电源模块把载频修改为原始的一半(效率低)或原始的一倍(发热严重),并用铝箔或金属片封闭升压电源电磁隔离。输出再串电感几微亨到几十微亨,对地加0.1UF+47UF电容降低电源干扰。

借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