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充电头高压侧的电解电容ESR值增大会不会炸?

楼主(2020-03-12):
一个正常的充电头,折腾拆卸下来高压电解电容,发现ESR值好大……
百度了一下都是巴拉巴拉解说低压侧输出电容要选择低ESR的;
请问高压电容ESR值增大有什么问题?

比如产生高温导致炸开?
自身损耗太大导致功耗增加?

网友:
高压电容要考虑耐压,所以内阻大点

网友A:
4.7u的高压电解电容,你还想有多小?

网友:
你所说的高压电容,是批初级220V整流后滤波用的。这电容工作频率只有100HZ,对ESR并不敏感,耐压达到要求的均可胜任(因为普通电容就是针对这应用场景的)。而次级低压侧电容,现在都是用开关电源居多,工作频率在几十KHZ~几百KHZ之间,电容充放电时间间隔非常短,过高的ESR造成电容发热损坏,或者滤波效果不好。

网友B:
4欧姆,高压瞬时电流就1A撑死了,压降4V,对于300V来说没啥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A:
4.7u的高压电解电容,你还想有多小?

好歹0.XX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4欧姆,高压瞬时电流就1A撑死了,压降4V,对于300V来说没啥损耗。。。

本来这个充电头5V输出最大0.6A=3W啊,单高压都被搞去了4W……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来这个充电头5V输出最大0.6A=3W啊,单高压都被搞去了4W……

低压0.6A假如效率0.8,高压平均电流只有0.068A。

直流高压300V,压降3V,只会降低1%的效率,现在充电头高压电容并联的。。。

网友:
估计几Ω正常吧。

网友:
应该是质量差呗,

网友:
这个晶体馆检测仪的欧。。。偏差很大的
你换个接口测,又会不同。。。也就看看
在意的话自己更个电容呗。。。

提醒下,电容放电后测量,不然会冲穿检测仪的。。坏掉1个的路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来这个充电头5V输出最大0.6A=3W啊,单高压都被搞去了4W……

人家说的是4V不是4W:lol:

网友:
担心突然释放压力的话,可以用砂轮切开点缺口,然后补胎胶或铝箔胶带封住,变成更灵敏一点的泄压阀。最好接在电源中,测试一下电容发热,发热小的话应该没事,发热大的话要换新的。

网友:
高压小容量电解电容esr在几欧到几十欧都正常的,而且它们额定纹波电流一般才几十ma,问题不大

网友:
这个测试值是正常的…… 不放心就换一个日系电容上去呗

网友(2020-07-16):
400V 4.7的吧?这个值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