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华谊pm18c万用表右半圈失效

楼主(2020-03-12):
右半圈电压电流失效,电容档欧母档二极管档位好使。请问故障点在哪块。是牛屎坏了吗。

网友A:
同款表路过,当初买这表就是看了测试视频不会烧表才买的,非插电流孔情况下全量程量220V都不会烧,实际上这表很好用,精度高速度快,唯转盘太紧,拆开加了黄油就OK了

网友B:
要不你也加黄油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不你也加黄油试一下!

不是黄油的事,档位很顺滑,并且拆开看了档位触点没有问题。直流600ma档位有照片,其它电压档位显示横杠,交流20a电流档和直流60ua档变成m欧档,直流60v档变成live档了。

网友:
查查转盘以及V片

网友C:
你得继续拆,或许就能找到答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得继续拆,或许就能找到答案了。

全部都拆开了,只是没发那么多图片。没有看到坏点。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是黄油的事,档位很顺滑,并且拆开看了档位触点没有问题。直流600ma档位有照片,其它电压档位显示横杠 ...

不是黄油的事,档位很顺滑,并且拆开看了档位触点没有问题。直流600ma档位有显示数字自己乱跳动,其它电压档位显示横杠,交流20a电流档和直流60ua档变成兆欧档,直流60v档变成live档了。

楼主:
此表上面四个贴片三极管。有一个检测bc击穿,型号j3y已经更换。但是故障依旧没好,

网友(2020-07-06):
我的电阻档全显示0,三极管档跟测零火线没反应,也就是左边坏了,右边能用。

网友:
说明主控没坏,应该是外围有bug,慢慢挨个查吧

网友:
主板上半部怎么褪色了,原来就这样子吗

网友(2020-08-23):
有旋钮内部触点的图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款表路过,当初买这表就是看了测试视频不会烧表才买的,非插电流孔情况下全量程量220V都不会烧,实际上这 ...

可以拍一张旋钮内部触点的图片吗,我感觉我的触点不对劲,我对比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黄油的事,档位很顺滑,并且拆开看了档位触点没有问题。直流600ma档位有照片,其它电压档位显示横杠 ...

档位触点图片可以给我一张吗

网友(2020-12-13):
楼主解决了吗,我的是硬芯的,其他档位正常,就是直流交流不正常,直流测试4.2V显示300多V,。交流插上就超量程报警

网友:
应该是有断线的地方,我收的二手3218故障和你的一样,是芯片开焊了,补焊后好了

网友(2021-08-31):
怀疑外围电路电阻电容问题

网友(2024-04-08):
兄弟不知道你的万用表还在么。
我的pm18刚坏,问客服要寄回维修,考虑不如买新的就自己拆开了,我是是ncv模块变live电阻部分边交流,经过我拆开看,发现是时间久了pcb被表盘挤压变形了,加个绝缘垫片就好了,万用表没坏。。。

网友(2025-05-14):
我也在小黄鱼上收了台故障PM18,

板子上两个J37Y二极管修过,测了压降正常

故障现象:电池发热,拨盘档位和屏幕显示反的,比如12点钟方向是,6点钟方向是关机

看拨盘里铜片被胶固定过,除胶后铜片就乱跑了

我以为像铜片不到位或短路,

重新买个拨盘

同时也用楼上方法加垫片,试试看能不能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