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分享下老家用游戏机屏幕组装的电视

楼主(2020-03-12):
应该是赛车类的游戏机 好像是京东方的屏幕 简单分享下组装方法

网友A:
音响高大上

网友B:
配置不错,咚次嗒次,跳广场舞的大妈们有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音响高大上

没有低音炮的电视没有灵魂 声音干涩刺耳 我受不了 哈哈

网友C:
屏幕多大的?音响高大山,动词打次效果比普通液晶电视的好太多!看功放应该是双声道的,怎么只有一个喇叭?

楼主:
引用 网友B:
配置不错,咚次嗒次,跳广场舞的大妈们有福了~

额 看电视的 不跳广场舞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屏幕多大的?音响高大山,动词打次效果比普通液晶电视的好太多!看功放应该是双声道的,怎么只有一个喇叭? ...

屏幕32寸的 效果还可以 功放是2.1音响拆的 卫星喇叭在红色盖子里面一边一个

网友D:
电源内置了,怎么还拖那么大一坨电源,和我的一样放老家用,我的只有VGA输入

网友E:
光有部位,没有细节!光有局部,没有效果!差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源内置了,怎么还拖那么大一坨电源,和我的一样放老家用,我的只有VGA输入 ...

外挂的音响功放和电源 内置检修太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光有部位,没有细节!光有局部,没有效果!差评

嫌麻烦 越来越懒了 拆都懒得拆了 哈哈

网友F:
这配置太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配置太牛了

哈哈 一般一般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变形金刚

大概就是这种游戏机吧

网友H:
不错,这电视很霸气啊,看上去挺复杂的一个系统工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嫌麻烦 越来越懒了 拆都懒得拆了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错,这电视很霸气啊,看上去挺复杂的一个系统工程

其实很简单 有视频有声音 就是电视了

网友:
强  好大一堆

网友:
不知道你这个HDMI转VGA效果怎么样,我有一个外观和你这个一样,广电机顶盒输出到海信32寸非智能电视,直接HDMI到电视屏幕亮度,色彩还原度都很好,接上这个转换器VGA到电视明显屏幕发暗,色彩不明快。电视VGA单独接电脑没问题,色彩还原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