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首拆威尼徕牌子音箱求个改装意见不知道值不值得改

楼主(2020-03-12):
买来时候满贵的带安卓系统的,主要是安卓系统不好用还得接屏幕不好控制经常出问题,
后来索性直接把音频线剪了接了个外接aux,
不知道有没其他什么改装方案,
内部分为2层一层是安卓系统的主板,第二层是功放主板,
有点比较烦恼断电时候会彭的一声响。
做工是6个15w的喇叭加一个35瓦低音效果还是不错的,
毕竟原价是上千块的,
不知道现在还能值多少钱索性卖了买个小米智能音箱算了。

网友A:
断电时候会彭的一声响好解决,去马家买一个喇叭保护电路板就能搞定。

网友B:
一个音箱带安卓系统是什么鬼

网友:
嗯,没见过。看看

就一根柱子,音棒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音箱带安卓系统是什么鬼

相当于播放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断电时候会彭的一声响好解决,去马家买一个喇叭保护电路板就能搞定。

回头去看看行不行

网友:
什么鬼这是

网友:
一个音柱还是立体声的?6.1声道?左右声道共箱设计比较操蛋。

网友:
别丢,跳广场舞可以有.喷的一声,建议加喇叭保护的继电器.

网友:
不用安卓系统 就加个蓝牙接收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