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olid] as2258的奇怪问题

楼主(2020-03-12):
如题as2258的板子,一开始单贴闪迪tlc正常开卡,双贴了一个,ce正确,双通道共8ce。开卡失败,提示not running on flash code………拆掉新加的内存还是单贴开卡,仍旧一样的错误……有玩过这个主控的大佬能给解答一下吗?

网友A:
442错误不用理会,重新插拔就可以出盘了。

网友:
这个AS2258工具 有时候明明是开好了的 但是就是报错  建议你重新插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442错误不用理会,重新插拔就可以出盘了。

单贴重插下出盘,双贴不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单贴重插下出盘,双贴不出

erase all一下,重新开试试。
对了,TOG一项选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erase all一下,重新开试试。
对了,TOG一项选了吧?

tog是什么?

网友:
as2258无视TOG  无视电压

网友:
重新插拔磁盘上电即可

网友(2021-09-07):
Error Message : Don't get corrected FlashID. 408错误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