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车机不能用垃圾电源 找半天才发现元凶 拆个12v开关电源

楼主(2020-03-12):
在老家闲的没事 翻出几个车机 弄个听收音机的 找出个小电源 12v2.1a铝壳 第一个炮灰车机 没有台 全是噪音 我以为坏了 换第二个还没台 奇怪 换第三个 还没台 我特么就要哭了 这是什么原因 看着车机和电源 愣了神 灵机一动 换个电源试试 换了12v不知多少a监控集中供电电源 一换好试机 热泪盈眶 终于有台了 调整天线 华北地区农村 收二十多个调频台 还不错 但防雨电源太大了 找个小的12v1a 听收音机完全够用 就他了 拆开看下构造
88.4有一个地方坛友吗

网友A:
收音用开关电源会有15K-20K干扰,收到台也会有杂音,最好选用线行电源

网友B:
有点小吧?能带的起来吗?我用的5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收音用开关电源会有15K-20K干扰,收到台也会有杂音,最好选用线行电源

嗯 有的开关电源还可以 有的就不行 牛太占地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点小吧?能带的起来吗?我用的5A的。

用的炮灰车机 不是图里这个 听个收音机 没有cd机心 没有卡带机心 两个4欧5w喇叭 够用了

网友C:
车机用开关电源,收音机全部噪音一遍,还有出来的声音全部都是干巴巴,没有一点口水声……

网友D:
保定汽车电台。我在北边一百几十公里,不一定能收到这个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车机用开关电源,收音机全部噪音一遍,还有出来的声音全部都是干巴巴,没有一点口水声…… ...

无所谓了 也不是好点的 炮灰车机听收音机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保定汽车电台。我在北边一百几十公里,不一定能收到这个台。

哈哈 回答正确

网友E:
福美来车机

网友F:
引用 楼主:
嗯 有的开关电源还可以 有的就不行 牛太占地方了

曾经我买热风焊台的时候,占地方也是个问题,尽量买基于开关电源便携热风焊台。

楼主:
引用 网友E:
福美来车机

对的 这个放在一边了 用了个炮灰收音机 就是图里这个破奇瑞

楼主:
引用 网友F:
曾经我买热风焊台的时候,占地方也是个问题,尽量买基于开关电源便携热风焊台。 ...

非气泵的 其实也就是个空壳子 里面没啥东西 气泵的就比较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