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戴尔笔记本:电源已接通,未充电!

楼主(2020-03-12):
戴尔笔记本使用电池的时候越来越短,最短也就5-6钟左右,在网上搜索解决办法的时候,看到“BatteryInfoView”这款软件,说是可以可全方位查看和校正笔记本电池的状态,
于是便下载下来,开始运行感觉挺不错,然后重启,接着便是无语的事情发生了,电源指示灯狂闪个不停,右下角提示“电源已接通,未通电”!
难不成我运行了一次BatteryInfoView”就把电池彻底搞坏了??
对于电池本身而已,我也觉得时间长了,放电时间短也正常,但我实在想不通运行一次软件后就把电池搞成这样,敢问各位大神,该怎么让电池能充得进去电?以前至少拔掉电源换个地方是不成问题,现在拔掉电源就掉电,所以得先关机才行,唉…………

网友A:
应该是有一组电芯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有一组电芯不行了。

可以把这组电芯换掉吗?

网友B:
电芯不好换 要用替换法换 断电会被锁死 具体百度下很多教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芯不好换 要用替换法换 断电会被锁死 具体百度下很多教程的

哦,好吧,谢谢您的帮助!

网友:
哈哈,煞笔,这次把电池都玩坏了,这种软件,无非就是执行一次完整的充放过程,但是你的电池本身已经半死了,你还要他放干最后一滴血,其中有一组电池已经奄奄一息了,再让你这样一搞,立即低于电池控制板的最低阀值,然后电池电路板就把电池锁死了,这个时候你两换电芯的机会都没有了,直接扔掉,另外再采购电池吧。

楼主:
本来挺 好的的个回帖,又可以让人懂得不少知识,可惜“煞笔”两个让这个回帖充满了肮脏,真可惜是大煞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