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03年买的华帝电热水器想更换镁棒,找不到在哪里

楼主(2020-03-12):
镁棒在哪里啊,找不到

网友:
好像搪瓷内胆的才需要镁棒。

网友:
镁棒一般在下面,比较好找

网友:
有的镁棒是安装在加热棒下面,固定在压盖上!建议你这种就不要拆了

网友:
很可能在加热盘(关)上,需要拿出加热管来才能看到。

网友A:
有的镁棒和加热棒一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的镁棒和加热棒一起的

放干水取下加热管组就可以找到啦,一般是在进出水接口附近,从取下的加热管组口处能看到里面镁棒的位置,需要大口径套筒拧下的。

网友:
03年的还敢拆,备机线准备好

网友:
如果当地水质不是很好,03年的热水器镁棒更换的确实有点迟了,估计耗得连渣都不一定有了。7年了赶紧更换镁棒并排污清垢,不然对水箱、加热管影响非常大,关键是还会劣化水质。镁棒的位置一般不外乎两个:多数热水器的镁棒与独立排污口螺帽一体,拆换比较方便;也有内置于加热管座的。看结构楼主这台应该属于后者,不过保险起见可以先摸一下机身左侧挡板开孔处保温海绵的底下,看那里会不会隐藏着排污口,按说这边的侧板中间不需要开孔的啊。

(这是其中的一种镁棒安装模式)

网友B:
有两种可能:
1\在发热管组合中.也就是与发热管固定在同一个盘上,你拆开发热管底盘的螺丝,拉出发热管就清楚了.
2\在发热管对面的一侧,也就是你面对热水器的左面的侧板.我拆过的一个惠而蒲就是在左侧的,需要把隔热泡沫打开才能看到螺母.简单的方法,是用小螺丝刀轻刺入隔热泡沫,感觉到有明显突出的地方,拆开泡沫,就看到镁棒坚固螺母了.

网友:
请教大家个问题,夏天不用的时间段把电热水器的水放出来好还是不放比较好?5-10月家里就用太阳能热水器

网友:
华帝的热水器,好东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两种可能:
1\在发热管组合中.也就是与发热管固定在同一个盘上,你拆开发热管底盘的螺丝,拉出发热管就清楚 ...

帅康的电热水器,镁棒就在加热管对面的那一侧,特垃圾的设计。

楼主:
加热管怎么拆,哪几个螺丝拧掉?

网友:
华帝的燃气灶也是奇葩设计,炉头拿不下来,砸了半天了,下次不考虑这些奇葩设计的产品了

网友:
先放水,取下6个螺丝,然后取下法兰盘加热管总成,一般都在这里,顺便清洗内胆,03年到现在镁棒应该耗没了,筒内会有大量的水垢

楼主:
过几天拆下看,也不知道镁棒某宝买会不会匹配

楼主:
主要是这热水器质量太好了,想换热水器都舍不得扔,换完镁棒继续再使用10年

网友:
一个美的热水器用了8年,没换过镁棒,铁桶都锈漏水了,又换了一个,机械最普通的那种,镁棒寿命到了就换新。

网友:
我也想找机会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