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请教这是什么屏?怎么驱动?

楼主(2020-03-12):
RT
找到3块12864屏,不知道具体型号,不知道怎么驱动,知道的大神告诉我下,最近准备利用起来

网友A:
这已经报废了,真的想玩看这个https://wenku.baidu.com/view/1c0958cf89eb172ded63b729.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已经报废了,真的想玩看这个https://wenku.baidu.com/view/1c0958cf89eb172ded63b729.html

怎么看出废了呢?

网友:
并口的,比较费事,但是如果没有别的可替代的,也可以用,

网友A:
黑黑的那一块漏液不会显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黑黑的那一块漏液不会显示

哦,你说那个啊,可能不是漏液吧,那样的话,楼主早扔了吧,粘的什么东西吧

网友:
看能不能看到芯片型号,不行的话,12864就几种驱动,用通用的程序试呗

网友:
多数是KS0108驱动的,   找着个的驱动程序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你说那个啊,可能不是漏液吧,那样的话,楼主早扔了吧,粘的什么东西吧 ...

这块确实是漏了,另两块是好的。
拿这块已经费了的做小白鼠的。不过如果不好驱动就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块确实是漏了,另两块是好的。
拿这块已经费了的做小白鼠的。不过如果不好驱动就算了 ...

20口的好驱动,你这个算20口还是40口啊,要是40口那还有必要吗,连线就累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