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个电信光猫 外壳打孔改进散热

楼主(2020-03-12):
最近想办个更快的电信网,现在300m总是卡 邻居竟然没有这样的
回头发现光猫散热很不好,拆了改造一下
里面有个部分太黑了肯定是用的太多了

这是主控芯片 华为海思 这是sd5116?

背面有灯,因为晚上太亮 早就给抠碎了,就留了iptv和广域网两个网口的灯

这是改装现场 方法十分简单
不用一分钱
不吃好的不吃贵的,咱们吃点嘎嘣脆的

最热的地方给他开个窗,挂上蚊帐

正面也开个窗,
很利于散热 有那种爱谁谁的感觉

反正用了这么多年,早就累觉不爱了,换个风格吧

网友A:
打孔还不如加散热片,

网友B:
问题你这是千兆光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孔还不如加散热片,

电信的设计有问题 装散热片 上面那个地方也是封闭的 只能打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你这是千兆光猫吗?

是千兆的 下载从来上不了30兆 电信给我发过短信说提速到300m,估计是这些芯片都老化了,千兆是的确千兆,只不过iptv那个是百兆,IPTV实在太多广告,除了直播没用过

网友C:
5116h不算热,加个散热片完全没问题,比mtk的好多了

网友:
路由无线的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5116h不算热,加个散热片完全没问题,比mtk的好多了

实在是不稳定了 还是得想点奥利给的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孔还不如加散热片,

随便导热硅胶粘一铝片到主芯片上,效果比打20个洞都要好

网友D:
干脆开盖裸奔不好吗?

网友:
我的光猫都是裸奔的,上盖用了没几天就被我掀了

网友:
8120C?同款光猫,我没加孔也稳定。不过我的是百兆,少了一个网变。不知道把那个网变补上去能不能变千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干脆开盖裸奔不好吗?

裸奔的话也差不多,就是闲的太无聊了

网友E(2020-05-17):
其实建议你自己换个华为HS8145V,自己改装以后是一个无敌的存在。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信的设计有问题 装散热片 上面那个地方也是封闭的 只能打孔

打眼儿的技术不错啊

网友:
贴个石墨烯导热片 几毛钱

网友:
电信是担心积尘和防水吧,华中地区,灰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其实建议你自己换个华为HS8145V,自己改装以后是一个无敌的存在。

这货还能刷全网通吗?

网友:
你这样弄你只能指望光猫不要自己坏掉
要是坏掉你就只能找电信买个新的了
要是光猫自己坏了可以直接找运营商换,一般不会换新的,不过功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货还能刷全网通吗?

必须能啊。现在华为HS8145V光猫已经被炒疯了。不过必须承认,改完散热,刷了这个版本,的确是无敌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