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比利时24V19A电源

楼主(2020-03-12):
前几天没事去朋友那看到的一个这样的电源,当时没留意,但提起来感觉很重,然后侧面看了下里面很不错的样子就拿回来,拆出来后保险丝都断了,应该里面有短路,看里面灰尘特别大,还外加灰尘湿润的感觉应该是这个造成短路烧了,这灰尘有点像房间里放久了进去被子里那种灰尘,带丝丝的恶心。

网友A:
这些老外真变态!!简直是浪费地球资源!!应该学我们,能简的就简,能省的就省,不能省的,创造条件也要省。。。。。。。。。

网友:
看起来就是整齐,舒服!

网友B:
养眼,作ZVS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养眼,作ZVS电源

可惜已经烧了没办法修复,主要是没能力修

网友:
这电源做工和用料确实不错

网友C:
不仅能带好几根24伏烙铁,而且可以带24V电热丝热风焊台。或者做成统一24V烙铁加热风焊台,比内置220V电热丝的安全不会触电。

网友:
散热片厚实,管子都有卡子压在散热片上,这个做工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仅能带好几根24伏烙铁,而且可以带24V电热丝热风焊台。或者做成统一24V烙铁加热风焊台,比内置220V电热丝 ...

那也太多了吧,一下可以挂好几个白光烙铁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也太多了吧,一下可以挂好几个白光烙铁呢

确实是,可以给生产线好几根人焊接引脚元器件用。我觉得更适合一个烙铁加一个热风,热风手柄电热丝都统一成24伏低压。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也太多了吧,一下可以挂好几个白光烙铁呢

没有单片机,还好吧!方案不是太先进,应该好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单片机,还好吧!方案不是太先进,应该好修

有技术的应该不难,对于我来就呵呵的水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些老外真变态!!简直是浪费地球资源!!应该学我们,能简的就简,能省的就省,不能省的,创造条件也要省 ...

还是国人勤俭节约

网友E:
可以出掉,有能修的大神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出掉,有能修的大神要的

坏的卖不了几个钱的,贵了没人要,便宜的话运费都成大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坏的卖不了几个钱的,贵了没人要,便宜的话运费都成大头了

对方运费。

网友:
好养眼呐!

整整齐齐的,
看着真舒服

网友:
看着很舒服,应该修一修

网友:
看着做工真好,流口水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惜已经烧了没办法修复,主要是没能力修

如果保险丝只是烧了,不是炸了,说明问题不大。将拆下的取样电阻装上,电源串接一个100W白炽灯泡看看,也许经过你一番打扫,故障已经被排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