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解蓝光光驱光头,分析光路

楼主(2020-03-12):
家里的蓝光播放机不读碟了,以为是光头问题,把光头拆下来用酒精泡了一遍,发现还是不行。
只好再买个光头。
买来以后发现是主轴电机问题,老光头配新框架居然正常运行。
看来是转速不够导致的不读碟。
我是拆了以后才知道,原来蓝光真是蓝色光的啊。之前DVD是红光。
这个光头兼容DVD,如果检测到DVD就会发射红光,检测到蓝光碟就会发蓝光。
光头被我折腾一通居然还能用,挺耐操的。
这个型号也用于PS3,是个很常见的光头。

楼主:
这一个光头总成,光机电一体,才三十多元。我觉得挺便宜的。

网友A:
主轴电机是有刷的,比较容易出问题,拆开盖子能够修好。一般都是换向器的间隙积满了电刷的碎屑,处理干净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主轴电机是有刷的,比较容易出问题,拆开盖子能够修好。一般都是换向器的间隙积满了电刷的碎屑,处理干净即 ...

高速光驱怎么可能是有刷,你看下电路走向,

网友C:
我觉得电脑里面的电机没有有刷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高速光驱怎么可能是有刷,你看下电路走向,

没仔细看,这个电机是无刷的,不是常见的那种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一个光头总成,光机电一体,才三十多元。我觉得挺便宜的。

比曾经红桥市场里50元蓝紫指星笔实惠不少,顺便送一个老式红光指星笔。

网友:
这个光比较厉害的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电脑里面的电机没有有刷的

早期低倍速光驱的主轴,出仓和光头循迹全部是有刷电机,后面主轴换成无刷,循迹换成步进

网友:
电机活活被楼主看片给累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仔细看,这个电机是无刷的,不是常见的那种

光驱没细看,但很多DVD-ROM是有刷的,成本问题。没几个人成天用电脑看碟的,厂家就抓住这点,用有刷主轴,万一遇上个看碟爱好者呢?走报修呗,不能为了这个看碟爱好者就牺牲这么多的成本啊。
所以我买光驱就不差哪几十元,直接买刻录机,刻录机主轴都是无刷的

网友:
还好半导体存储和高速互联网的出现及时止住这玩意的发展,不然下一步是不是就该出紫外光高密度光盘了

网友(2020-04-23):
楼主,主轴电机更换了的话就能修好了?

网友(2021-01-11):
谢谢分享,请问拆的是哪个型号的蓝光机啊

网友:
刚刚修复一个蓝光光驱,不出仓,皮带松了,换了,不好使,最后发现碟镇磁性太强,在磁体和塑料盘之间垫了一个塑料片,好了。

网友(2023-01-13):
蓝光头的为什么是可移动的,是为了校准吗

网友(2023-06-01):
光头里面还有一个小马达用来带动镜片移动,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