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几百块的充电宝长什么样,今天我们来拆一个看看。

楼主(2020-03-12):
在家待一个多月了,给大家拆个比较好的充电宝看看。

海拔气压计

指南针

闪充模式,充电很快

具然有跳线,看来前期没设计完美,有点遗憾

主板用料还是比较扎实的

说是动力电池,大家看是不是

接口组件还可

网友:
我靠,这是溜得要起飞的节奏啊~~~

网友:
豪华堆料,个人感觉电池容量有点少了,应该再加4个18650

网友:
这个高大上啊

网友:
总觉得板子占的面积太大了,包括小米也是。

以18650的厚度,板子竖起来贴在电池头上。散热问题传导到金属外壳,这样就短了 1厘米,USB侧向出。

网友:
指南针和海拔用什么传感器?

网友:
有没有不带电池成品出,想弄个来

网友:
啥牌子充电宝,好高级的样子

网友:
这个像是大婶自己DIY的产品

网友:
满满当当的电路板就知道这货肯定是认真的作品

网友:
充电宝主要看转换效率的,一般要超过90%的

网友:
这充电宝看着质量不错,功能强大。加上外壳参数就更好了。

网友A:
是不是多年前鸭掌心出的,我买过一个最早的他的塑壳软包充电宝,半年鼓包了。两百多大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多年前鸭掌心出的,我买过一个最早的他的塑壳软包充电宝,半年鼓包了。两百多大洋 ...

  鸭掌心挺形象的 ,对就是他,你起包那个可以找他换啊,他也发声明了,自己也是被坑了,凡是起包的都免费换

网友:
好像是智翔电子YZX出品的,最早是LTC1700极品升压,充电芯片记不清好像同步整流,极品开关降压,还有高配版的指南针气压计等。

网友:
就是YZX的产品,不过用料很好,就是很贵

网友B:
这个电池做工绝对,很牛逼的说
用的还是索尼绿皮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池做工绝对,很牛逼的说
用的还是索尼绿皮电池

听说以前索尼绿皮电池不是很好

网友:
羊制翔的东西,应该是肛8。那个增加的飞线是后期加装PD功能,这充电宝涉及的时候并没有做PD。

网友:
这电池太好了吧   c6的  动力型  的  4个拆机电池都要100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