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没技术含量之---便携插排

楼主(2020-03-12):
旅行时,旅店或者购买的成品插排总有这样那样的不如意,还是自己DIY一个合手的吧,便于携带。动手修改用着趁手的东西,这不就是DIY的快乐所在吗。
1  之前淘宝购买的墙壁插排,没线,一直闲置。质量还不错。3个三脚插座,9个二脚插座,足够用了;        孔间距合理,尺寸合适,内部做工精细,据说还是阻燃材料,就用它了。

2  为方便携带,电源线做成可拆卸式。添加一个插座,考虑到体积,用8字电源座,根据插排外壳,大概确定位置(之所以挤在这个角落没放在上面宽阔的空间里,是为了以后放入更多的东西。

3  划草稿线。

4  切割电源座孔。因为隔离在家无聊,没用电动工具,全手工。钻头开孔,刻刀划通,锉刀修整。

5  试试大小,合适啦。螺丝固定。

6  内部焊接连线,整理整齐

7  总装,哈哈严丝合缝

8  (计划)下一步准备在其中塞一个USB供电,出差旅行,能少带一样是一样。这次挤在角落安装就是为了给这个预留空间。
    详细步骤且听下回分解。

网友A:
发个图应该效果更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个图应该效果更清楚

是啊,图片编辑了半天。原图太大,改成800X600 可以适应大多数屏幕了。

楼主:
有啦,老长时间不发贴子,都忘了图片应该修改了,改了半天。多谢关注

网友B:
还不如买个公牛魔方,3 USB 3插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不如买个公牛魔方,3 USB 3插座

买过,那个方块还带固定插头,不方便携带装包,而且必须插在插座上,无法延长,插上之后会占据插座的好几个孔。这就是前面说的,买的插排总有这样那样的不如意,所以自己根据需要做了一个

网友:
高度够的话 还是建议用3孔的电脑电源那种母口(不记得标准叫法了) 这种线也到处都是

网友:
建议顺手并个指示灯嘛……220K加个LED可以用很久

网友:
出差旅行带这个的还真少见

网友:
这么多插孔,你出差要带多少电器?笔记本、剃须刀、手机、平板、照相机、吹风机、、、、、我想不出来了,要同时用这么多插孔么?应该再带一个小JJ的插孔,嗯,我考虑的周到吧。

网友:
没有接地线啊,外出各种电源情况不明,带接地线安全可靠,是我的话必须上3孔插座的。

网友(2020-06-26):
8字座应当由里向外安装的
..............................

网友:
等插满估计线也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