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东成12v电钻改无刷

楼主(2020-03-12):
闲来无事,改了一个东成12v电钻,用博士9.6v无刷电机加主控开关,下面上两张图!

网友A:
哪款起子的电机

网友B:
博士9.6v起子电机。  这个电机转起来声音大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款起子的电机

博士9.6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博士9.6v起子电机。  这个电机转起来声音大不大?

电机无噪音,就是齿轮箱音

网友C:
前辈好,博世零件能安装到东成上吗?

网友D:
这货定扭力批的 控没有调速吧  不过电池保护还是挺灵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辈好,博世零件能安装到东成上吗?

可以安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货定扭力批的 控没有调速吧  不过电池保护还是挺灵敏的

就是没有调速,不太满意,还有就是电压保护太灵了,高了,低了都不行

楼主:
没改的想改的,就别改了,这种无刷电机也别买了,不好用,我的改了没法了,9.6ⅴ电池要做,在买充电器,在买电机加主控开关,成本太高了,还不如直接买个杂牌的无刷电批用了,没买的朋友,想要买的朋友算了吧,我就是改一个试试,我有很多工具可用,也不用这个,别买也别改!

网友E:
引用 楼主:
没改的想改的,就别改了,这种无刷电机也别买了,不好用,我的改了没法了,9.6ⅴ电池要做,在买充电器,在 ...

这个直接三节18650 ,不能用吗 ,12V充电器很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直接三节18650 ,不能用吗 ,12V充电器很多的

不能用,9到10v可以,高了低了都保护

网友:
本身就是低档电钻连个自锁夹头都没有,折腾得意义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