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助,SMI2258XT 三片开卡失败。

楼主(2020-03-12):
本人是新手,刚好手头一块不认盘的SSD 固态硬盘拿来学习学习,网上查了很多资料,下载了N多开卡工具均不好使,特来求教?

网友:
你把你开卡失败的原因放出来啊,不然你让别人怎么猜

楼主:
不认盘,跳线认1024试了很多开卡工具不好使,不知道是参数的问题还是开卡工具的问题?

这是下载的开卡工具

网友:
[量产部落]SM2258XT_B0KB_IM3D_PKGR1026A_FWR0831B0

下这个版本,照下面的设置

几个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已经标出来了。

楼主:
我0917开卡板本试了一下,结果和参数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0917开卡板本试了一下,结果和参数是这样的。

闪存频率指定100Mhz很重要,不要无视我给你的提示。

楼主:
是不是盘的问题,我的SSD现在不能正常认出容量了,只跳线识别为1024M,开卡都提示Not ISP MODE(7B)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盘的问题,我的SSD现在不能正常认出容量了,只跳线识别为1024M,开卡都提示Not ISP MODE(7B)
...

对了,短接上电,开卡软件认上了以后,短接线就可以撤了,不知道你是不是一直短着?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0917开卡板本试了一下,结果和参数是这样的。

都101坏块了,120GB怕是过不了。没事把CH/CE MAP关掉。

网友:
3个颗粒开的48G怕是不行了 降低容量开90G看看

楼主:
试了都不好使,是不是坏块太多的问题,关了CH1也不行,没着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了都不好使,是不是坏块太多的问题,关了CH1也不行,没着了。。。。

...

看这个报错,貌似ISP已经写进去了,重新插拔能出盘不?

楼主:
能认出来了,1024M

网友:
挑两端的两个ce开60G试试。

网友:
pretest 选1项重开。

网友:
和你同样芯片 我47个坏块 TLC可以开120G
MLC可以开80G
你上个图配置是对的。坏块太多。
两片60G开不出来。
试试3片开90G试试 TLC模式。
MLC模式只能开60G吧。

建议MLC模式开。使用稳定一些。

网友:
这个设置三片开80G试试。
颗粒质量太差了。
只能开一半容量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