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移动中兴ZXV10B860A刷机怎么弄

楼主(2020-03-12):
兄弟们,有中国移动中兴ZXV10B860A刷机方法吗,谢谢

网友A:
看版本   一般有-1.1  -2.1  或者-1.1t  之类的后缀。
看后缀可以看出芯片是什么。 905l最好刷  当然得是老版本。
中兴u的新版基本无解了  需要拍二维码解锁adb才能刷或者安软件了。
以前的5位或者6位还是能用软件算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版本   一般有-1.1  -2.1  或者-1.1t  之类的后缀。
看后缀可以看出芯片是什么。 905l最好刷  当然得是老 ...

就860A,后面没有数字的,一个能开TTL装应用,一个不能,看系统里的软件版本号不同,高的不能装,能不能降级?

网友:
你看下合适吗接:https://pan.baidu.com/s/1M_OzFkdWdVgY9U6QXLyfTQ 提取码:jw2p

网友B:
你看下这个我网盘里也只有这个了接:https://pan.baidu.com/s/1oL372qBH0FKccfbXDu7qRw 提取码:47s0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下这个我网盘里也只有这个了接:https://pan.baidu.com/s/1oL372qBH0FKccfbXDu7qRw 提取码:47s0 ...

前几天弄好的一个,今天也出问题,软件版本从V。291.12自动升级到了291.22,开机停在激活界面,装的软件也不自动运行了,

网友:
手头上也有一个电信版这个型号的,按照网上的许多方法就是破解不了。芯片是8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