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通和电信运营商送的电视盒子能刷机成普通盒子吗

楼主(2020-03-12):
开机就提示没有网络连接,有办法刷机成普通的电视盒或者什么nas吗?

楼主:
看着好像配置还不错的

网友A:
有些可以,有些不行.
先看看有无查看本地文件的地方,有就把当贝或者沙发的apk放u盘读取看看能不能安装,不能就改后缀,把apk后缀改成.a或者随便其它的看能不能安装,不行就网络扫描看看有没有开ssh,telen,adb,命令行安装.
再不行就拆开,看看主控芯片型号,找ttl端口,接线刷r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可以,有些不行.
先看看有无查看本地文件的地方,有就把当贝或者沙发的apk放u盘读取看看能不能安装,不能 ...

怎样知道有没有开通ssh telnet adb?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样知道有没有开通ssh telnet adb?

把盒子连接内网(192.168.1.xxx这种).然后用对应软件链接啊,网络上教程很多

网友B:
第一个HG650可以刷ttbox,不过配置太低了 没啥用
第二个找根ttl线一般可以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HG650可以刷ttbox,不过配置太低了 没啥用
第二个找根ttl线一般可以解决 ...

OTTBOX 4.0是不错,不过要有注册机

网友:
我的联通和电信的盒子都刷机了,联通的是重庆冠方GF08

网友:
烽火的应该可以,联通那个太小众了,估计没人折腾或是有人折腾也没放出固件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HG650可以刷ttbox,不过配置太低了 没啥用
第二个找根ttl线一般可以解决 ...

多谢指点啊,配置低没有什么关系,本来这个东西就是配置低的啊。我的播放设备也不是高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