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一次性扒皮--移动光猫GM220-S全站首个完整拆解

楼主(2020-03-12):
自从移动给我们家换了光纤升了100m宽带后,有线网速是提高了,但是无线啊那叫一个惨不忍睹,每次用着好好的总是突然就没WiFi信号了,要不就是有信号但是速度为零,用电脑ping了一下路由器,100个包丢了34个包,ping通的延迟基本大于200ms,真忍不了了,改了桥接加了个极路由3,改完后我手痒了,于是把他拆了,给大家“一睹芳容”

这个系列(背后贴纸和样子和我这个差不多的)的移动光猫一般超级账户都是
用户名CMCCAdmin
密码aDm8H%MdA
我不敢确定其他系列的移动光猫是不是这个超密,但是这个系列应该都是这个超密

------------------------------------------------------------------------------------------
                             进入正题,抬上“受害者”

背部接口,有USB好评

网口特写,只有坑爹的一个千兆接口

侧面按键,有一个WiFi开关,一个Reset按键,还有一个WPS按键(这东西谁还用啊)

开拆,最明显的就是光口前面又一个螺丝,果断拆下

拆下一个螺丝还是打不开

然后我越看这个贴纸越不对劲,用手摸了一下

啊哈,果然有螺丝

沿着边上划了一圈,md这卡扣真是多,拆完给我弄断3个

打开上盖,一个屏蔽罩都没有,cpu上面就是块薄铁片,不是什么陶瓷散热片(可以被磁铁吸住)

背板光秃秃的,什么都没有

CPU在铁片下面,铁片是用双面胶粘上去的,根本没有什么导热硅胶,吹风机吹一吹就下来了
CPU来源于中兴微电子的多模ONU芯片,单核800Mhz(这个光猫是中兴产的?)
实际工作时温度随随便便上50度,和博通大火炉有的一比了

无线芯片MT7603EN,没有功放
对,这个路由器没有5G,只有2.4G

内存特写,256M DDR2

闪存特写,256M NAND

光接收模块特写

吧板子拿下后下面就是一个2头母口的光纤对接头

拆解完毕,至于WiFi差的原因估计就是没有屏蔽罩的2.4G芯片和发热量巨大的CPU了吧
另外这个路由器上面没标厂商,只有“中移物联网有限公司”,但是我某一次输错了地址发现了这个东西

那么这个光猫如果是中兴产的话用中兴的CPU也就不奇怪了

网友A:
搞不明白怎么现在路由器都没有WPS了。。。。我感觉那个功能挺好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搞不明白怎么现在路由器都没有WPS了。。。。我感觉那个功能挺好用的

WPS到底是干啥用的?有时候还是WDS?

网友C:
那个不是铁片,那是背胶石墨均热片

网友D:
偷工减料快到极致了,和tp有一拼啊。

网友:
wps是一键分享密码,因为有穷举跑pin漏洞,现在都不用了

网友:
有吧,一般WPS是和复位共用的。

网友E:
你们那里移动光猫采用的啥子认证方式

网友:
我的是219 ,不知道啥区别

网友:
关闭无线功能,改桥接,上新的路由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不是铁片,那是背胶石墨均热片

不是石墨均热片,就是个普通的铁片,背面就是常规的3M双面胶,我用磁铁可以吸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WPS到底是干啥用的?有时候还是WDS?

WPS是以前的“一键连接”的技术,就是手机打开WPS功能后路由器只要按一下WPS按键或手机那边输入WPS PIN码就可以在别人不告诉你wifi密码的情况下连上wifi,也算是一种分享wifi给别人用的方法
但是后来WPS被爆出有PIN漏洞就是别人随随便便就可以连上你路由器,于是WPS就渐渐不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们那里移动光猫采用的啥子认证方式

LOid+SN码认证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WPS到底是干啥用的?有时候还是WDS?

WPS是免密码连接,wds好像是桥接。。。两个不同的东西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偷工减料快到极致了,和tp有一拼啊。

我不太明白,哪个地方偷工减料?我只知道华为主控的sd6117和几款款mtk的一个千兆三个百兆光猫主控是集成内存的,这款猫设计就没有5g除此之外,缺哪个东西了?网口不是全千兆也是CPU决定的,作为硬件设计,资源都是用齐的

网友:
断流是MTK的痛,哪怕大家跟风的hs8145v依然断流,我觉得hs8145v被过份炒了,价格高,实际体验还不如单千兆的其它3.0的猫。

网友:
引用 网友A:
WPS是免密码连接,wds好像是桥接。。。两个不同的东西

原来,我家WiFi都丢很高,现在的打算就是放在电视柜上,光猫还是放在弱电箱里。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不太明白,哪个地方偷工减料?我只知道华为主控的sd6117和几款款mtk的一个千兆三个百兆光猫主控是集成 ...

cpu不是全千兆也可以通过电路板上加一个千兆交换芯片变成全千兆的,那些全千兆光猫基本都是这样搞的

网友:
这个光猫是四川天邑的,PCB贴纸上有“TY”字样,从我拆过的十几个不同厂家的光猫来看,只有四川天邑的光猫采用这种散热片。

网友:
光猫用桥接模式,关闭自带的WiFi,Lan后面接无线路由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