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在不动电热丝的情况下,怎么把电热丝温度降低

楼主(2020-03-12):
没有位置再加一段电热丝了,有什么其他方法能把电热丝温度适当降下来?电热丝断开也不影响电机运作。
电吹风是松下na10,开关带4档,0档关机,1~3档均是热风;设有独立一键冷风按钮,需要一直按着。
(弱风档温度要其他2档要高些许,比家里另一个松下电吹风温度要高)
望大佬们帮忙看看,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A:
把灰尘滤网清理一下,风大了温度就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灰尘滤网清理一下,风大了温度就低了

滤网灰尘已清。这款电吹风没有分热风和恒温档,和家里另一个松下吹风机比,温度属于热风

网友B:
降压,用二极管,或者参照可控硅调压电路,将电压调至你需要的伏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降压,用二极管,或者参照可控硅调压电路,将电压调至你需要的伏数。

如果串联一个整流二极管,会不会完全变成冷风?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串联一个整流二极管,会不会完全变成冷风?

应该不会,只是功率减了一半,如果不合适,就用可控硅的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会,只是功率减了一半,如果不合适,就用可控硅的电路。

你头像是谁

网友B:
我心中的女神,不知其名:

网友:
这个也算女神?

网友:
离远点儿吹。

网友:
里面线路板上还有空间,加个可控硅调温应该足够的。

网友:
淘宝模特

网友:
串二极管半波整流

网友:
将桥式整流改为半波整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心中的女神,不知其名:

挺不错的,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