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个无线鼠标 坏的

楼主(2020-03-12):
捡的一个鼠标,接收器插电脑上能正常识别,鼠标失灵键子光标都没反应下面的灯能亮,怀疑晶振坏换12m晶振还是那样,现在怀疑最有可能就是ma4302挂了

网友A:
对码,重新匹配一下看看,查官网是否有说明

网友:
这种山寨鼠标好像不用也没办法对码吧。

网友:
居然还有芯片,我以为就一个光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码,重新匹配一下看看,查官网是否有说明

试过了不好使

网友:
鼠标还行,比现在山寨鼠标强多了。

网友:
我觉得不妨把电容都量一下,或者找找对码软件试试,当初我找到互联网的尽头找了几家对码软件,发现也没什么用,扔了一些鼠标,现在别人问,我就说,无线鼠标要么买蓝牙,要么罗技,接收器比较好配。

网友:
里面居然还挺复杂的

网友:
谢谢分享。。。。。天啊。。。。。这螃蟹腿太多了!跟I5 CPU有得一拼。。。。。

网友:
芯片损坏的情况比较少见,检查那几只帖片电容看看,或者全部换了。

网友:
图片变形了?还是鼠标就这么瘦?

网友:
做工看着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