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山特UPS TG500,不小心电源线短路后,无法充电

楼主(2020-03-12):
      不小心电源线短路了,UPS直接就断电了。插220V没反应,还是报警停电的声音。电瓶还有电,输出220V正常。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真不行就闲鱼几十块钱买块二手的主板换了好了。
应该是有保险的吧,哪个是呢?

楼主:
也没找到哪个是保险,应该是有保险的吧。

网友:
这不有两保险吗

网友A:
楼主图片完美盖住两保险。。

既然来这里了好好学习一下,看能不能自己修好!

楼主:
受教了,这两个都是保险吗?

楼主:
下面拍图了,这两个都是保险吗?我不太懂,想自己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图片完美盖住两保险。。

既然来这里了好好学习一下,看能不能自己修好! ...

多谢提醒,我试试自己能不能修好。

网友:
万用表测下通断呗。。

网友B:
曾经有个一摸一样的,后来电瓶坏了,买不起电瓶,就卖了。

网友C:
应该就是右侧黑色包着的保险坏了,黄色是蓄电池保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就是右侧黑色包着的保险坏了,黄色是蓄电池保险吧

就是交流电的那个保险烧了,已经修好了。谢谢,很感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曾经有个一摸一样的,后来电瓶坏了,买不起电瓶,就卖了。

曾经有个一摸一样的,后来电瓶坏了,买不起电瓶,就卖了。
没半年就后悔了,因为学会了组12v锂电

网友E(2020-04-23):
引用 网友D:
曾经有个一摸一样的,后来电瓶坏了,买不起电瓶,就卖了。
没半年就后悔了,因为学会了组12v锂电 ...

请教一下,用12v锂电的话充电电电路也需要改,你是改用什么方案来充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教一下,用12v锂电的话充电电电路也需要改,你是改用什么方案来充电的? ...

那时候还不会组锂电池,挂咸鱼卖了,不过现在也不会修改充电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