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jmf608国产固态硬盘,速度慢求大佬们指点修复

楼主(2020-03-12):
这是图,自己测试格式化分区的时候速度偏慢,其他地方看着也还好,不知道是否能修复,求大佬指导一下,这是国产亿储固态硬盘

网友A:
JMF608本来就慢,如果确实慢的不正常,可以尝试重新开卡。
颗粒看着还不错,镁光正片L85A,双贴 上46en读500写150。

网友B:
格式化是比较慢,特别是ntfs。fat32较快,exfat最快。

网友C:
怎么个慢法呢?我有好几块JMF612的,都能正常用,速度就不指望了,笔记本里当个系统盘还是没什么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JMF608本来就慢,如果确实慢的不正常,可以尝试重新开卡。
颗粒看着还不错,镁光正片L85A,双贴 上46en读50 ...

希望大佬能提供开卡的技术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格式化是比较慢,特别是ntfs。fat32较快,exfat最快。

安装系统的时候越来越慢,到卡住不动,我看速度只有630左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个慢法呢?我有好几块JMF612的,都能正常用,速度就不指望了,笔记本里当个系统盘还是没什么问题的 ...

安装系统的时候,速度越来越慢,最后卡住不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希望大佬能提供开卡的技术支持

首先你要有一个JM20329的转接卡。
开卡包倒是好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要有一个JM20329的转接卡。
开卡包倒是好说。

我没有诶,这种高级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要有一个JM20329的转接卡。
开卡包倒是好说。

要不推荐个淘宝店家,我去买一个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安装系统的时候越来越慢,到卡住不动,我看速度只有630左右了

直接上个测速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上个测速图看看?

不需要测数了,安装ghost都通不过,着明显不正常了,卡死在半路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需要测数了,安装ghost都通不过,着明显不正常了,卡死在半路了

要么好,要么坏,越用越慢实在是第一次看见,速度是一下子下来的还是慢慢下来的?一下子下来的话就重新开卡看看吧,可能坏道太多了

网友D:
JMF608确实慢了点这颗粒还行 换个2246EN的主控就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JMF608确实慢了点这颗粒还行 换个2246EN的主控就快了

但是也不至于慢到装系统到一半卡住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么好,要么坏,越用越慢实在是第一次看见,速度是一下子下来的还是慢慢下来的?一下子下来的话就重新开 ...

我也觉得可能是坏块太多了的关系

楼主:
有大佬能指点维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要有一个JM20329的转接卡。
开卡包倒是好说。

大佬我已经买好转接卡了,是否方便指点我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我已经买好转接卡了,是否方便指点我一下

明天吧,可以先加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明天吧,可以先加我

求加师傅。我的微信账号是add972061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