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笔记本电脑的电源接口为什么还不统一?都21世纪了

楼主(2020-03-12):
    这些厂家也太无良了。。。。

网友:
type-c了解一下

网友:
梦想家,梦想家,梦想家,

网友A:
已经使用TYPE-C了
算是统一了,我,老婆,老弟,老爸,手机,电脑都是type-c充电,一个小米笔记本充电头充所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已经使用TYPE-C了
算是统一了,我,老婆,老弟,老爸,手机,电脑都是type-c充电,一个小米笔记本充电头充 ...

请问下笔记本用Type-C 充电电压是几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下笔记本用Type-C 充电电压是几伏?

按需分配,一般笔记本20V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经使用TYPE-C了
算是统一了,我,老婆,老弟,老爸,手机,电脑都是type-c充电,一个小米笔记本充电头充 ...

20V-3.25A   65W,因为充电头支持快充,多种电压输出,根据插入设备自动的。

网友:
快了,以后都是type c,手机电脑u盘等等统一接口

网友:
有转换头的。电源就正负极

网友:
typec 只有100W, 游戏本不够用。

网友:
记得换电源头最多的笔记本就是美国良心想!恶心的一批

网友C:
以后会不会出现充电头识别电路故障导致电压错误飙升烧鸡的惨剧?

网友(2020-04-12):
利益,再则PD3.0供电有限最大100W。游戏本一般都超越100w,

网友:
已经type-c了

网友:
已经用上typec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后会不会出现充电头识别电路故障导致电压错误飙升烧鸡的惨剧?

这事真有,帮人修过电脑就遇见这种的了,基本上维修无望,直接返厂换主板,当时都冒烟了,估计要是没人在,电池都有可能BOOM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后会不会出现充电头识别电路故障导致电压错误飙升烧鸡的惨剧?

已经有了
我用小米充电头给我的treo600充电结果烧了
可惜了我的treo60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