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一个9块钱三无品牌的排插,看着还行,但是需要改一下。

楼主(2020-03-12):
6个插孔。

里面采用的是一体铜条。

但是衔接处采用的螺丝。

最后自己补焊一下。这样就牢固些吧!

网友:
感觉不是正宗铜条啊

网友:
强迫症表示合金铜条不包一下用着不放心

网友A:
感觉还可以啊,刮一刮铜条看看铜颜色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觉还可以啊,刮一刮铜条看看铜颜色

为啥都喜欢刮而不是加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都喜欢刮而不是加电流?

简单,高效。带个1000w没问题

网友:
这个接地感觉不好,容易接触不良。

网友:
引用 楼主:
简单,高效。带个1000w没问题

还真未必。
除非你想卖铜,对安全使用等判断参考意义。。。。。。

网友C:
铜条单薄了点,我一般都加焊一根1平方铜线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铜条单薄了点,我一般都加焊一根1平方铜线上去

做个环路多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