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海鸥SEAGULL SDA-32(iRock 400)拆机,早期MP3里面到底什么样?

楼主(2020-03-12):
之前在硬件博物馆简单介绍过这个机器,链接在此

今天终于没什么事情,准备给这个机器拆开看看,探索一下早期MP3的架构。。。

背面有四颗螺丝,拆下后松开塑料卡扣就可以拆掉外壳了。。。

PCB上有很多元件,说明当时的MP3集成度不高,所以导致一节电池听不了几十分钟就要没电。。。

还是先介绍一下元件:
红:Trumpion t33510FH,这个是MP3的主控芯片,除了包含了8051作为内核以外,还集成了CF/SmartMedia/NAND控制器、USB/并口,但唯独没有集成MP3解码器,相反它却可以将存储介质中的MP3文件转换成音频流输送给解码芯片,让它来进行音频输出。
橙:三星 S5L9275X(TL7232MD),这个就是负责MP3解码的芯片了,它不仅可用于解码MP3音频,也支持从内置的12位ADC采集并编码音频信号(录音功能,虽然这个MP3并没有用到),还支持6波段均衡器,从主控芯片输送出的MPEG音频流送入此芯片后,或被解码成数字音频流输送到独立的音频解码器中,或被其自带的DAC解码成为模拟音频输送到耳机驱动电路。不过由于是较早期的方案,可能是主控输送给解码芯片的带宽不够高或是解码芯片的原因,这个MP3并不支持很高码率的MP3文件(亲测320K无法播放,最高好像是192K),不过考虑到存储空间的问题,这个问题也是没什么人会考虑的。
黄:SST 39VF512,喜闻乐见的512Kbit(64KByte)NOR Flash存储器,用于存储主控芯片的程序。
绿:三星 K9F2808U0M 128Mbit(16MByte)的SLC NAND Flash,和PCB另一面的同样芯片组成32M存储空间,可能是因为主控芯片将这两个Flash芯片看作两个存储介质,于是在管理软件中只能显示为分开的16M。
蓝:TP5218M,和三菱的M5218好像是同一个东西,是个双运放芯片,不知道为什么板子上要有三颗。。。
紫:IRF7304(?),双P沟道MOS管,不知道是干什么的。
粉:圆圆的磨砂牛屎一枚,推测是控制段码液晶屏幕的,可以在附近看到"SEG"的测试点。。。

另一面,除了另一片同样型号的16M Flash以外,就是按钮、显示屏、电源开关(虽然PCB上标注的是HOLD),还有一根酸爽的飞线(背面也有两个飞线,其中一根甚至飞到了MP3解码芯片的多个引脚上,好在查阅Datasheet后得知那些引脚需要接地)。

装回去开机测试,还好能用,没弄坏什么东西。。。

————————————————————

PS:查阅主控芯片资料时,发现居然还有一些其他品牌出品外观相似的播放器(链接),看来这个MP3很有可能是工模设计,被许多公司用来生产自己的产品。。。看来在2000年初,MP3市场就开始百家争鸣了。。。

全帖终!

网友:
真是漂亮,我最早买的也是带显示屏的

网友A:
古董,高档货,当年新出来的时候至少三百块以上,我也是到了1G内存的降到199才买了我的昂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古董,高档货,当年新出来的时候至少三百块以上,我也是到了1G内存的降到199才买了我的昂达的 ...

昂达这个牌子我也买过,买的是第一部MP4视频播放器,一两个月后摇杆故障,半年后被初中生打裂屏幕,一两年后主控变砖,连U盘模式都不能用。

网友:
2000年前吧,400多买了一个纽曼mp3 插SM大卡的,128兆卡又花了100多,老是坏,回厂家又换了还不行,后来买了昂达mp3才感觉质量是真正的好,后来才知道昂达的mp3都是魅族代工的

网友:
当年买的是道勤的,大概04年的时候,上大一,那时候MP3主流的容量是128M,我买了个256M的,听了几天也没啥意思了,当U盘了

网友B:
本来这个板子的layout还是很漂亮的 可惜了 这几根跳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本来这个板子的layout还是很漂亮的 可惜了 这几根跳线......

画错了线,不舍得报废,就是那么回事

网友:
爱国者  月光宝盒  1G  版 路过   现在还能用

网友:
容量那莫小能存多少首歌曲

网友(2020-10-16):
我那个昂达的最后也是主控变砖

网友(2021-02-26):
买了一个库存全新,怀旧吧

网友:
这个机器很漂亮啊。

网友:
这真是一个漂亮的高档机器,恭喜楼主!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画错了线,不舍得报废,就是那么回事

我很奇怪,难道投产之前不打样的,难道打样出来的不飞线也能正常使用,只是后期发现飞线更好?
还是说打样就发现问题了,但是修改图纸太难了,不如将错就错,批量后飞线就是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很奇怪,难道投产之前不打样的,难道打样出来的不飞线也能正常使用,只是后期发现飞线更好?
还是说打 ...

你可能不知道早些年电路板价格多贵,不管是画错还是一些布线特殊原因,比如实在连不了的线,又不舍得多增加电路板层数,毕竟层数多了,价格翻倍可能都不止,均衡一下,人工飞几根线还是很划算的

网友:
第一个MP3就是爱国者了,之后买了艾利和,三星,魅族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可能不知道早些年电路板价格多贵,不管是画错还是一些布线特殊原因,比如实在连不了的线,又不舍得多增 ...

看楼主的图片,明显不是实在连不了的线,而是画错了。
例如下图的右下角,是电池的正极,从上图左下角看,本来是直接进了电感,但是这条线被割开了,然后通过下图绿色的长线,接进了上面的开关,再通过上图绿色的长线,从开关再接回电感,很明显画图的时候忘记过开关了。
再比如绿色的短线,按楼主的说法,芯片这几个脚应该接地,那么很明显就是漏掉的,而不可能是接地没有办法布线。
那么问题是打样的时候,难道测试能通过吗,还是说测试是通过的,等正式产品出来了,才发现没过开关导致关机也耗电,芯片不接地导致噪音很大,没有办法只有通过飞线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楼主的图片,明显不是实在连不了的线,而是画错了。
例如下图的右下角,是电池的正极,从上图左下角 ...

这个机器当初设计应该是软件开关机的,上面开关原本是用于锁定按键,
可能是因为耗电过大将锁键开关改成了电源开关。。。
TL7232MD芯片的飞线好像与噪音无关,
上面那几个飞线的引脚是55-58脚,对应芯片TESTSEL0-2和SCANEN引脚:

查看后面的接口定义:

Datasheet上将这些引脚归类为"Test Pins"(测试引脚),并标明需要悬空或接地,
TESTSEL0-2和SCANEN这四个引脚凑在一块,且属于需要接地的引脚,
可能是当初设计时没有设计接地,只好用一坨锡连起来飞线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