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动工具内部锈迹如何处理

楼主(2020-03-12):
买的二手电动工具,拆开来看大部分都会有或多或少的锈迹,对于这些锈迹,如何处理比较好,既不会让工具平衡性降低,也不会有产生电路问题?
比如定子,轴承上的锈迹,该如何处理?

网友A:
上油不就是了,

网友B:
砂纸擦后上点油

网友:
专业除锈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油不就是了,

什么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砂纸擦后上点油

什么油呢???

网友:
定子上的用砂纸,可以上一层薄的防锈漆(透明防锈漆稀释后涂上去),轴承有锈的最好换掉,如果单是外圈的一点锈,用砂纸是没问题的。

网友:
用WD-40噴了后擦乾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