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定时器插电时时间总是慢

楼主(2020-03-12):
手里一个定时器每天定时给光猫开关电,但是用了一段时间后,插电时每天总是慢几分钟,一个星期下来就慢大半个小时了,又要重新设置很麻烦。但是从插座上取下来只当个时钟用又没有这个问题,那么晶振应该是好的吧,是什么影响了呢?请哪位大佬不吝赐教。

网友A:
上面不是有亮着的二个耳朵?同款定时器,用在猫路由器上每周三关电休息2小时,好像是有几分钟的差距,定在凌晨3-5点也没在意了。

网友:
修过一个打铃用的定时器,也是科德品牌的,每星期慢约一小时,拆开看晶振的一条腿虚焊。有些钟表不准,换个晶振就行。有个电饭煲定时时间不准,是晶振并联的一个贴片电容坏了

网友:
估计是温度或者电压引起的。测量下在线时和离线时芯片的供电电压,还不在线和离线时内部的温度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不是有亮着的二个耳朵?同款定时器,用在猫路由器上每周三关电休息2小时,好像是有几分钟的差距,定在 ...

是个苹果状,苹果的把是透明的,输出电时里面的led点亮。

网友B:
电路板分布电容的问题,慢调整起来麻烦,快的话好调。慢的话,要给晶振串联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板分布电容的问题,慢调整起来麻烦,快的话好调。慢的话,要给晶振串联电容。 ...

哦,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