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解Moto青柚1S

楼主(2020-03-12):
直接开始拆,热了几分钟就分离手机后盖,这种玻璃的一裂就没用了,用了点暴力。

拆下的后盖

可以看到电池

继续拆主板上面的塑料板,好多需要拧的螺丝,黑色这张搞不懂是什么,它下面还藏着一颗螺丝的。

下面看主板,把排线全部弄拔开,从手机上面轻轻撬开,下面靠近电池这里也轻轻撬开,再向上一拉整个主板就出来了,这样换主板倒是挺简单。。

拍的不太清晰,主板的罩都是焊接的,暂时没拆,许多工具材料都没有。

屏蔽罩也拆了,拆到最后有点难拆,旁边是卡座,卡座边这个就不拆了,看了半天没能发现坏件,接电源电流是零,按住开机键也是零,没反应,想吹回那些没用的屏蔽罩,顺便吹回按键排线座,突然就看着软化了,还好只是几条线,拆CPU后面这两个吹了几分钟都吹不下,加了两次温度勉强吹了下来,手累了,拍照抖,照片勉强能看出芯片型号。。

网友:
做工是真的好,就是不知道用着怎么样?

网友:
安慰楼主,加分支持

网友:
百元机都开始不可更换电池,自己会修的话,要配置好点4G运存可更换电池手机,但目前只看到LG的G5和V20。

网友A:
看标题我还以为是拆机械键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标题我还以为是拆机械键盘呢

同感 刚好前几天看了一个机械键盘的介绍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