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求科普,哪位大佬能发个焊台的科普贴?

楼主(2020-03-12):
一直搞不懂936、907、t12等等这些电烙铁焊台的具体区别,还有他们的发热芯1321、1322之类的区别,好像就算是同种936,手柄、发热芯都不通用等等,曾经尝试百度,结果发现资料都很散,不成系统,越看越糊涂,还有热风枪型号也是的,求大佬科普下,谢谢了!

网友A:
百度大课堂可以教会你的

网友B:
天啊,度娘解释的很清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百度大课堂可以教会你的

936  907发热芯和头是分离的,头坏了好换,也便宜,有活动时,十块钱买一堆的头,

T12   发热芯和头是一体的,头或者发热芯坏了,就要都换掉,二手一体发热芯也要十一二,一个还不包邮,

至于1321   1322之类,我就不懂了,

网友:
搬个小板凳来学习

网友C:
两种方法  一种直接买jbc焊台 不超这些费心。

第二种随便买一个焊台,发热芯坏了再买一个,反正买一套不纠结啥发热芯。

不同品牌 不同新号 哪怕都是936焊台各个厂家发热线都不一样,同一厂家936a 936b 936e  936d 936 就后面多一个字母发热芯手柄都不通用。
936这类焊台贵的质量比便宜好 越便宜越垃圾

焊台都是便宜玩意 没什么折腾意义。坏了就换 别想着买一堆耗材备用,936买两个烙铁头备用就行了,发热芯没必要买,我买的快克936陶瓷发热芯 焊台两百来块钱当时也是看论坛说焊台发热芯容易坏,特意买了两个日本发热芯备用, 结果三年过去了发热芯没坏,烙铁头换了十几个。

为什么说烙铁头两个就够了,因为每批货质量都不同偶尔非常耐用,偶尔一两天就坏了 免得一次性买多了到手都是垃圾头 哭都没地方哭。只要用了一支备用头立马再去买两个

936 941 mx500  jbc焊台我都有,用936原因就是便宜,其他做出的东西产生不了很高价值就闲置

网友D:
新手 上t12套装吧,淘宝一套五六十的就行。
开机升温速度快,基本不用等待。
各位大神对t12的调教已经如火纯青,
加上数显oled之类花哨东西就多花点钱。
一般616做的t12就很出色了,完爆国内的936焊台。
缺点是t12头热容较低,回温性能都不是很好。
小焊点很顺手,大焊点或者大面积覆铜的和936一样无力。

至于936 就头便宜,3元一个,其他很一般,升温1分钟,回温一般般。

jbc  那是真的好,升温快,回温好,小巧轻便。
但是淘宝成品控制板90几。
二手能用的头四五十一根,手柄60起,电源得6a以上
一起加起来得200多吧,能用的成品也好几百。
换个头就得四五十。

高频一般203h 90w的 也不错,
初始升温慢点大概40秒,
回温超快  回温甩t12几条街。
头也很便宜 3元搞定。

网友:
买个二合一 的  烙铁 风枪一体的 省事

网友E:
t12  不好用,升温挺快,但焊点稍大就吃不消,936也差不多,高频最好

网友:
自从换了T12,压根就没有考虑过其他的。感觉只要电源功率足够、大中小头子各备上一个,一般业余玩玩好像还没有它干不了的活儿。

网友:
业余使用没那么多的讲究,有钱买贵的,没钱买便宜,工具发烧友直接jbc维修系统

网友:
多看看几个论坛大佬们的贴,,,我也是外热烙铁、、内热烙铁,,,936,,,942,,,951一路用下来,,,高频没买过,,,OK好但芯太贵,居里调温,,国产快克便宜但头子没白光,威尔的吃锡好,,,T12的一般用用就够好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t12  不好用,升温挺快,但焊点稍大就吃不消,936也差不多,高频最好

焊点稍大就吃不消?,,,换大热容头,换上150W的大热容头不比JBC差

网友:
白光有大胖头,

网友:
科普不算,简单说一下各种烙铁与焊台的区别、利弊:
1、黄花907,220V直插,是可调恒温型的电烙铁,温度调节范围从200℃-450℃,芯片HA17358,升温稳定大约1分钟达到设定温度,回温跳动很大,最大可以做到120W,实测100W;弊端不适合焊小元件,烙铁头比936大,笔型长,回温不稳定。
2、936有多种,变压器、开关电源、220V直插,烙铁头较小与T12差不多,工业级一般有300、350、400三个温段,多种发热芯,做得好的回温能力并不差,就是慢,最大可以做到150W,实测130W;在铜片上焊元件差不要等20多秒,烙铁头便宜。
3、高频焊台,国产快克、进口有奥科、艾利莎、威尔等,涡流发热芯,温度探头深入烙铁头前端,温度反应灵敏;最贵部分就是温度算法,其次是涡流发热芯,最大功能可以达300W,但手柄中的发热芯直径达32mm,电源部分也是大块头;优点是升温迅速,回温快,快克新品120W高频焊台峰值达270W,5秒回温,烙铁头便宜,最贵不过35块一支;缺点明显,烙铁头有感应电,温度容易过冲,烙铁头温度下降越快,回温过程中过冲越大,大品牌遇到过三秒内温度升到近500度,高出预设温度近200度;再者就是品牌差异,价格相差很大。
4、T12焊台,日本白光多年前推出的一体化烙铁头,发热芯、温度探头、烙铁头做成一体化,优点是容易DIY,携带方便,牛肉版可以直接拖个6串电池包就行了。缺点是回温慢,体质决定了本质,T12最大功率是72W,24V3A电源,最低电压12V都能运行,再一个就是原装日产烙铁头贵,不过国产一大堆质量不错的。
5、JBC焊台,同样是一体化烙铁头,价格死贵,全新均价150-220元,特殊型号高达380元一支。目前常见的JBC烙铁头型较多,最小是105与牙签差不多大小,属于特殊精密焊接使用,价格基本在200以上,其次210型与酸奶吸管差不多大小,105与210均为12V电源,恒定电流必须达 10A,不然极其容易烧断烙铁头内部电阻,致命报废;常用型为245,比T12烙铁头纤细,电压为16-24V、电流为8-12A,超过范畴也容易烧掉内部电阻;重型焊接470型,电压30-40V,电流4-8A,还有其它型号,如小电镊子、大电镊子、小吸焊、大吸锡器、送锡枪等。
优点:原装西班牙生产的焊台为变压器供电,极少特殊型号为开关电源;温度控制精准,升温快,回温能力强。缺点:无论是主机、焊台、烙铁头还是辅助件都很贵,国产差距比较明显,目前只有245烙铁头勉强还行;输入电源干扰容易造成电压或电流波动,容易烧烙铁头,而且对锡丝、助焊剂使用还是有一定要求,不然容易造成烙铁损耗,上锡面磨损、穿孔;原装JBC焊台对接地有严格要求,未接地烧烙铁头,烙铁头也带电。
当然,市面还有5V笔型、T32等其它类型的焊台,大体都差不多。

如果,对烙铁有一定要求,我个人推荐:
1、220V直插,AB/不凡ESD-90,通用936烙铁头,比较小巧,温度控制也不错。

2、焊台:
首推快克QUICK3202(或3205)高频焊台,全新货800,配合QUICK2008风枪;
其次,推荐快克TS2200(90W)不到一千元,效果杠杠的。同时配合快克TR1300A智能热风焊台;
再上档次一点,快克TS2300(150W)高频焊台,配合856直风(或旋风)枪。

如果预算充足,就上进口货:
1)METCAL OKI CV-5210 电焊台,配 METCAL HCT-900-21热风枪;
2)JBC DME-2A+AD-SD+CN-SD+PA-SD+DR-SD,配合JT-Q+PHB-KA;
基本上2万7左右可以配齐,再加上测温仪 ,烙铁头清洁仪,三万包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啊,度娘解释的很清楚了。

有链接吗?我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种方法  一种直接买jbc焊台 不超这些费心。

第二种随便买一个焊台,发热芯坏了再买一个,反正买一套不纠 ...

谢谢,我也想就搞个936使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手 上t12套装吧,淘宝一套五六十的就行。
开机升温速度快,基本不用等待。
各位大神对t12的调教已经如火 ...

谢谢回复,我打算就搞个936使使,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对比下吧

好专业啊,现在我就一个老式的电烙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