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捡的电脑就是不中用G3260看不了4K吗?

楼主(2020-03-12):
捡的G3260+H81+集显看不了4K的变形金刚?

从NAS网络硬盘上直接看的,NAS到路由器100M有线,路由器到电脑1000M有线,码流什么的不懂,只知道一集有36G左右。
经常是这种现象,拖进度条时特别明显,而且鼠标还一卡一卡的。

楼主:
播放器是VLC,视频文件是MKV。

网友A:
G3260我记得不带4K硬解啊 这个体积的1080估计都吃力 建议换I3 还有36G一集的高清 100M的有线也是有些低

网友:
视频是软解?硬解?感觉是解码器的兼容问题

网友:
网络问题吧,你直接拷到电脑上看看试试,我1代酷睿都可以看4K,还是无线连接的,肯定不是电脑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G3260我记得不带4K硬解啊 这个体积的1080估计都吃力 建议换I3 还有36G一集的高清 100M的有线也是有些低 ...

G1610+B75+2G更新了官网的集显驱动后,我都能在家都能放4K,虽然有那么一丁点的卡,但是不影响播放,不过是本地播放,不是从NAS上,

网友:
100M的网线是12.5M/S你看4K是啥,36G1*1024m/120分/60秒==每秒5.2M/S速度对不对不知道了。应该不会卡吧

网友B:
支持4K 264/265 30fps,你的视频可能是60fps或者hdr,只能软解了

网友C:
首先,不要从NAS上看,直接拷到电脑上播放,其次换个播放器试试,我G3258都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首先,不要从NAS上看,直接拷到电脑上播放,其次换个播放器试试,我G3258都行 ...

G3258比3260强多了。3258等于是带K的老I3。

他这个应该是播放器缓冲的设置问题,尝试初始缓冲设置到32M,中间缓冲设置到128M。

网友D:
几个G的视频也可以做到4K的分辨率,码率低而已
个人感觉是解码器问题吧,你可以在播视频的时候打开任务管理器,如果CPU跟GPU同时或其中一个飙到100%的话,多数是硬件不行,如果两个都在消极怠工的话可以换个播放器试试
网络不行的话只会不停地在转圈圈加载,拖进度都卡鼠标,你打游戏网络不行会卡鼠标吗?

网友:
我还有个G530,改天试试能不能挺得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支持4K 264/265 30fps,你的视频可能是60fps或者hdr,只能软解了

换MPC试了下,图像不卡了,声音又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几个G的视频也可以做到4K的分辨率,码率低而已
个人感觉是解码器问题吧,你可以在播视频的时候打开任务管理 ...

换MPC试了下,图像不卡了,声音卡

网友:
VLC是什么?我只知道potplay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