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TP-LINK wr840n v9首拆

楼主(2020-03-12):
帖子怎么提高阅读量?求建议!闲鱼12块买了台wr840 v9 还是蓝色! 听说白色的v10已经是mt7628了,那么9v电源的是qca9533要么是9535了咯。 买来可以当做一个中继器用也可以,12块要什么自行车?!顺便可以拿之前拆的烟雾报警器外壳改装这个,改成poe的家用ap也不错。

拆开全貌,八九不离十,当然是qca9535!整机只有两个lan,一个wan,和wr880n v6有异曲同工之处,一样的接口,而且同样集成内存!有兴趣去我前面的帖子看看,跪求了!!闪存居然是2mb的?!

我一直以为绝对是1m,当然了,tp的大多数都是缩水的,这个也一样。tp与迅捷水星唯一区分的就是app功能,至少是可以远程控制,这个不算鸡肋了。背面依旧空空如也~不上web的图片了,这个和典型的842v7的页面一样,不过lan口数量不同,一些路由被雷击了可能可以用这个2lan的固件救活

拍照拍的咋样,提出你宝贵的建议呗

网友A:
840型号的路由器好像是V1 V2 最好

网友B:
tp缩水王,给我当料板都不配。十多块收个光猫都还有256m的flash 512的内存,2.4g 5g 都有,还是千兆的,不论是当ap还是当料板,都很值啊。自从玩上了光猫就停不下来了  ps光猫也有openwrt

网友:
内存和cpu否集成在一起了

网友:
666.板子只占了不到三分之一的空间

网友:
tp缩水王,只会缩水不会降价

网友:
都V9了,缩水很正常。

网友C:
提高阅读量,你得会起标题,比方说:震惊,某知名IT企业竟然做出这样的事情!坛友打开一看是路由器硬件缩水。

网友:
大家都在缩水,只能说集成度提高了,openwrt之类的玩不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tp缩水王,给我当料板都不配。十多块收个光猫都还有256m的flash 512的内存,2.4g 5g 都有,还是千兆的,不 ...

坛友推荐几个光猫呗,也想玩玩。十分感谢

网友:
TP的不稳定,开机时间长了网速会变慢,严重的会卡机。

网友D:
这种就是笑话,wan口才100m,wifi 300m有个毛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提高阅读量,你得会起标题,比方说:震惊,某知名IT企业竟然做出这样的事情!坛友打开一看是路由器硬件缩水 ...

这个太标题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就是笑话,wan口才100m,wifi 300m有个毛线用。

tp也有企业级的路由,千兆端口

网友B:
引用 网友B:
tp缩水王,给我当料板都不配。十多块收个光猫都还有256m的flash 512的内存,2.4g 5g 都有,还是千兆的,不 ...

只要是千兆的带无线的就随便买了,不过要用就最好买华为的,其它的不好破解。

网友E:
引用 网友B:
tp缩水王,给我当料板都不配。十多块收个光猫都还有256m的flash 512的内存,2.4g 5g 都有,还是千兆的,不 ...

光猫如何改.手里有几个双频的光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要是千兆的带无线的就随便买了,不过要用就最好买华为的,其它的不好破解。 ...

今天移动换了个贝尔g140  w  mh,估计不好破解超级密码。2019版的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光猫如何改.手里有几个双频的光猫

电信2.0的是运行的op 移动和联通的是运行的JAVA,不管哪种先telnet进去吧。教程网上找相应的

网友(2020-04-27):
引用 网友A:
840型号的路由器好像是V1 V2 最好

12年 买的 840   v1.0
用到现在还没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tp缩水王,给我当料板都不配。十多块收个光猫都还有256m的flash 512的内存,2.4g 5g 都有,还是千兆的,不 ...

能把光猫改造成千兆光纤收发器吗?
这样有点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