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群对显卡有什么要求呢?

楼主(2020-03-12):
   好像群晖对CPU要求很低,但不知道对显卡要求多高?如果老主板上没有集成显卡,更没有核显,能不能装黑群?

网友A:
好像装好后显卡都可以取走不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装好后显卡都可以取走不用。

不会报错吗

网友:
没要求吧,装好后,机器上就插着引导U盘和网线,其他没接任何线

网友:
bios设置里面可以屏蔽报错。

网友:
如果玩实时转码,还是有点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