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电源]求教xbox360电源怎么改普通的dc电源

楼主(2020-03-12):
请教下各位大神,想把手头xbox360电源改造成12V输出的,百度了之前论坛的帖子,按照最后楼主成功的方法把电源线接在一起,但是电源灯变红,并没有12V的输出,所以请教各位其他的解决方法,谢谢!

网友A:
怎么也要把电源拆了,上几张图看看

网友B:
蓝黑短接一下,看有没有12V输出 。

网友:
貌似和电脑电源启动方法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蓝黑短接一下,看有没有12V输出 。

试了一下,黑蓝短接没有反应,只有红蓝短接才亮红灯

网友C:
蓝色和黑色短接应该就行了,看图片好像把蓝色和红色连一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也要把电源拆了,上几张图看看

想拆来着,发现螺丝无法拧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蓝色和黑色短接应该就行了,看图片好像把蓝色和红色连一起了。

原贴里的成功方法就是蓝色红色短接,蓝黑试了下没反应

网友:
看样子蓝色线要接到红线上,高电平触发

网友:
测下蓝线电压,反正要么拉高要么拉低

网友:
记得是把78短路就行了

网友:
红色代表没输出吧,绿色才有输出吧,好久前改过,都忘了,记得是把开机线怎么短接下吧,网上教程很多啊,这电源很好改的

楼主:
各位老师所有的短接方法我都试过了,拆开拍了一下照片,实在不行只能放弃了

网友:
一个12V电源才多少钱,卖了原装充电器可以买四五个12V电源了吧

网友:
好电源可惜了,一个12伏电源才几个钱呀!

网友:
早知道你要12V电源我给你换一个了。正缺少360电源呢

网友:
这电源好,全功率负载不掉电压。

网友:
红蓝连接启动
小黄不用接
不行的话可能是电源有故障

网友:
故障了吧,应该是通电亮红灯,短接兰红启动绿灯

网友(2022-01-06):
2022年,手里弄了两360电源,是红蓝线启动,灯绿,黄黑线1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