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大家帮忙看一下这个固态硬盘重新开卡速度为什么慢了这么多

楼主(2020-03-12):
两片nw910,创见4贴2246短板,昨天晚上直接拔硬盘导致固态硬盘掉固件,后面重新开卡失败。,想着好像中途把硬盘硬塞到光驱里面,插不进去。可能损伤了电路,把颗粒拆了下来。上了创建2246,8贴板子,本来可以写420读520的。不知道为什么变成了这样。用的是同一个版本Q0824A,Synq MODE,NCQ都已经打开了。放在SAT3.0接口。之前的话单贴是写300读320。

网友:
没事闲的热拔插硬盘?你的是服务器吗?

网友A:
看下你的ID分布

网友B:
没开Sync Mode,或没开Cache Programme吧?

网友C:
sataⅡ接口?这速度不像sataⅢ接口的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你的ID分布

好像之前我的是在第一横行第四横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sataⅡ接口?这速度不像sataⅢ接口的速度

不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

两个通道肯定比四个通道慢啊

网友:
要么都在CH0/1,要么enable internal-intlv没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开Sync Mode,或没开Cache Programme吧?

开的还是一样,是不是焊接位置问题?之前小板是全部放在主控那面。

网友D:
看了下,可能要贴4片才能跑满4通道。单通道读写极限160m/s。这个板子没有看到跳线。

看看flash diagnosis就知道。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看了下,可能要贴4片才能跑满4通道。单通道读写极限160m/s。这个板子没有看到跳线。 ...

做过多次实验了,全没关系。
4CEX2CH,读500写450
2CEX4CH,读500写450
完全无变化。

网友E:
这种免跳线的板,两帖要全部放双号

网友:
引用 网友E:
做过多次实验了,全没关系。
4CEX2CH,读500写450
2CEX4CH,读500写450

这个板子贴过?等楼主重贴就知道了。手里有板子,一直没贴。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免跳线的板,两帖要全部放双号

F0和f2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做过多次实验了,全没关系。
4CEX2CH,读500写450
2CEX4CH,读500写450

你扯蛋吧,58xt,58H双通道就能把sata3跑满,46en和46xt别想了,双通道读写上限就320,ce再多也突破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之前我的是在第一横行第四横行

这个板子,贴F0和F2,开4ch/2ce速度就起来了。

网友(2022-07-28):
知足吧你就,我的两个盘开了之后,写入5G后期只有六十多人都麻了

网友:
这个创见板子是不是没有CE跳线?那就是1CH 1颗粒,没法负载均衡的,这板子上满2CE比较合算,4CE的还是上以前那种创见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