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手机的闪存做u盘,技术要求高吗?

楼主(2020-03-12):
手里有2个16G的手机主板,打算组个U盘,但是没技术。
热风枪可以找朋友借一下。

网友:
我自己做了四个,难度不大,唯一失败的一个是闪存焊上不识别,不知道闪存拆坏了还是不兼容,难点基本就是植锡,慢慢练就熟练了

网友:
这么老的人也水贴

网友A:
不高,会植球会用风枪就行。只不过手机的要格外注意,那个焊盘太小了,别连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高,会植球会用风枪就行。只不过手机的要格外注意,那个焊盘太小了,别连了 ...

别连了

是什么意思?

大师.......

网友:
100个起5块一个帮你焊

网友:
关键是细心 耐心 恒心
折手机芯片要细心,特别是除胶。植珠吹焊要细心。不成功要多几次。

网友:
用苹果手机的硬盘改也行

网友:
要会bga植锡

网友:
这个得交几回学费才能出师

网友:
锡珠别连了

网友:
新手就别折腾,你知道什么是EMMC,什么是锡浆,什么是值锡网吗?

网友:
如果连普通网卡都没换过的话,就不要折腾了。

网友C:
我是进来学习的,我不会值球。我换过手机的EMCP,不知能学会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是进来学习的,我不会值球。我换过手机的EMCP,不知能学会不?

不会植球能换手机的EMCP都是高手级别了。传说中的免植珠焊BGA。

网友:
十七年前干过免植珠换字库,现在密了一般都还是植一下稳当一些,可靠性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会植球能换手机的EMCP都是高手级别了。传说中的免植珠焊BGA。

是买的值好球的EMCP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别连了

是什么意思?

锡珠别连锡

网友:
我最近也在学,什么风枪,锡浆,吸带,植锡网啥的都买了,不过有的还没有到,一起共勉吧,我的第一个目标就是手里的小米4上的emmc

网友:
反正就是植球麻烦点 我换显卡主控都是直接扔回流炉里 手焊容易虚焊 过完炉再去照一下X-RAY 最近修高通的BG96修的想打人 原来的钢网孔可能大了点 右下角老是短路 天天拆了用新网重新植锡 特别烦 还有就是X-RAY的那个铅防护服穿着特别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