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个以前安装宽带的玩意金石通信 是不是叫CPE

楼主(2020-03-12):
以前安装联通宽带给弄的。我当时以为是走的网线。后来搬家要拆网线我到楼顶一看网线插这个玩意上面。当时拆下拿新家去用实际受建筑物影响大网络不稳定。后来联通上门给改光纤了。
今天拆开看看内脏是啥样的。不知道这东西是那种网络能不能接收路由器的2.4G信号。

网友:
如果FLASH和RAM够大 可以把ART备份出来刷breed 然后刷OPENWRT玩玩

网友A:
无线接入嘛,就是你那离箱子太远没有拉线,基站上大功率发射,这边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线接入嘛,就是你那离箱子太远没有拉线,基站上大功率发射,这边接收

这玩意就等于2.4G频段的无线接收?

网友:
蹭网利器啊!

网友:
就是移动通讯商以前搞wifi覆盖用的无线AP,cpe是指的4G路由器

网友B:
还有一个网口啊,焊上应该就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个网口啊,焊上应该就能用了...

有一个POE电源网线配这个插上直接可以拨号上网

网友(2020-06-18):
192.168.111.1,jinshi,jinshi.你有金石cpe的固件吗?

网友:
无线网桥,我记得以前联通和移动都搞过那种无线wifi接入,08、09年那会挺火的,后来似乎就销声匿迹了

网友:
这就是个山寨的ubnt,完全照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