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也复活个t12

楼主(2020-03-12):
一个二手t12穿孔了,试着学习各位前辈复活一下,改成刀头。

先切割936头

然后割t12

为了配合,936头挖凹下去,t12做成凸起。

最后用磷铜焊条焊上,焊料特意多放点,准备挤出打磨。

结果有点失败,一边挤出来了,另一边没挤出来,不过勉强能用。

附上作案工具

网友:
感应加热买的成品?地址链接pm

网友:
这个感应加热不错,有空也要做个玩玩。

网友:
求作案工具链接

楼主:
直接搜zvs,20左右,有成品,功率不大,但是够用了,线圈我换的铜管,原配是3mm粗的铜线

网友:
谢谢分享,也想做一个zvs,内径3mm的铜管有好多,还有小水泵通水散热

网友A:
黑色的是黄腊管吗?

网友:
谢谢分享。。。。。又是一条好汉。。。。。

网友:
谢谢分享。。。。。又是一条好汉。。。。。我也去买个ZVS

网友:
感应加热的成品升价拉??37+6

网友B:
这个ZVS能溶化铜?不明白怎么焊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黑色的是黄腊管吗?

玻璃纤维高温套管,跟黄腊管差不多,以前买的剩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ZVS能溶化铜?不明白怎么焊上的

用磷铜焊条啊,铜肯定不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磷铜焊条啊,铜肯定不行的

磷铜焊条没有加助焊剂吧,我与你方法是一样的,不过是用带圆槽钢条做了个夹具,还有就是将接合的烙铁头缠几圈铜丝,加强导热,T12这头还要打磨尖点、光滑点。

网友C:
做了个,莫名又坏了,没电容了

网友D:
我都是用煤气焊枪,感觉zvs不好操作。可能是我技术原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了个,莫名又坏了,没电容了

有时候自己做的的确不如成品稳定。。。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都是用煤气焊枪,感觉zvs不好操作。可能是我技术原因吧!

求PM煤气焊枪。看着都是烧毛的煤气焊枪,感觉温度不太够.

网友:
引用 网友E:
求PM煤气焊枪。看着都是烧毛的煤气焊枪,感觉温度不太够.

某宝搜索液化气焊枪焊接神器就行了,温度够用了!用的时候枪嘴和焊接的物品不要离太近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都是用煤气焊枪,感觉zvs不好操作。可能是我技术原因吧!

数码的。可以。需要你加上氧气。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