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36V 5A开关电源板,更换电容

楼主(2020-03-12):
准备折腾个黑武士可调电源用的,没有环牛,看了一圈买了这款36V 5A电源
因为看X手上卖可调电源也用这款电源,只不过别人是上了OLED屏和阳极铝的外壳

先吐个槽,也不算新手了,也换过电脑电源的电容,换过鼠标微动
换电容或拆带焊脚的元件,焊盘差掉焊盘了我还能接受。
但这款电源的焊锡颜色又看着不太对劲。
不管拆电容还是拆输出的塑料座,全把PCB板里的过孔里的那层东西带了出来,也是醉了。
看正反面走线,用万用表测下。。就一个电容的脚应该由反面通到正面,再正面的走线到旁边的电感(黑色竖着的)不通,其他都OK
回头反面飞根线补下

电源正面,19元+运费10元=29元,感觉这家卖电源板的厂在赚运费,因为加购物车一个12V 1A板,运费就成15元了。
去立创上查了下,电源芯片+2个二极管+1个MOS管+整流桥,已经不止20元了。。。
希望用的拆机件或国产件别炸鸡了

输出侧电容3个,和脚座,不喜欢十字螺丝的(拧花后就GG了)

换完,回头还得飞下线(反面)

电源芯片

MOS管,塑封

二极管,2个

输入侧,该有的都有了,就是这个保险丝没用其他封装形貌的

不知道厂家用的什么焊锡,【红框内】暗淡的要命,用有铅锡纸往上推都不给力
涂了559焊膏才顺滑

拆下的电容,座子其实也一样,把通孔里的金属给带了出来

总之,算老司机翻车,换个电容换的要飞线了

网友:
用的什么烙铁,貌似温度不够

网友A:
他用的无铅焊锡,你需要把烙铁温度调高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用的无铅焊锡,你需要把烙铁温度调高才行

T12,我拉高温度到370了
刚开始我也用无铅焊锡丝(千住含银)
发现不行
再用普通的有铅焊锡丝去操作。。结果。。一脸瞢

网友B:
你这不是焊下来的,是拔下来的,焊锡没融掉

网友:
你这是在强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不是焊下来的,是拔下来的,焊锡没融掉

好吧,我明天调高T12的温度再试试。。。
因为之前换矿龙1250W电源电容时,也是370度,我就想差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T12,我拉高温度到370了
刚开始我也用无铅焊锡丝(千住含银)
发现不行

实在不行用普通的6337焊锡算了,只有一些国外标准采用无铅。

网友:
楼主差个高频焊台,T12就只能整点精细活。

网友:
温度不够哦
一边加热焊点一边送有铅锡,再配合吸锡器,很容易取下来

网友C:
这样的焊接操作,估计你是用尖头的烙铁吧?就算用T12,至少也得用BC2,用BC3更好些。还有就是温度太高,一般的助焊剂不好用,锡还没化,助焊剂就已经干了,也会导至锡化的不完全。

网友:
引用 楼主:
T12,我拉高温度到370了
刚开始我也用无铅焊锡丝(千住含银)
发现不行

扯蛋吧,字数

网友:
看电源芯片表面的横向条纹
再就是这种锡肯定是无铅锡,熔点太高,再加上电源线铜层面积大散热块,小烙铁不是看你调多高温度,而是看实际能有多高温度。
最好用有铅锡和它融化混合,能降低点熔点,再用风墙从另一面预热,这样才好取。当然,和PCB封装焊盘孔细了也有一定关系

网友:
温度不够强行拉出来的,这电源炸2次了,一次主芯片,换了就好了,最近一次,炸几个电阻,还没动手修,也是做黑武士前级,充电池接反了,

网友:
温度加大,然后往焊点里面加低温焊锡就可以了

网友:
这电源迟早要炸的,楼主做好准备

网友:
我用的MV拆机36V350W才55块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焊接操作,估计你是用尖头的烙铁吧?就算用T12,至少也得用BC2,用BC3更好些。还有就是温度太高,一 ...

要用140W的大白光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