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拆个美能达Z1,DC真不好修

楼主(2020-03-12):
美能达Z1是个10X光变的数码相机,是美能达用奥林巴斯的镜头做出来的SLR-like机子,外形是美能达X1胶片机的延续,推出这款相机时美能达已被柯尼卡收购,再后来就被SONY收购,SONY利用美能达的单反基础推出了阿尔法α系列单反,后来演变成无反,也算是有些美能达的基因在里面。
这个相机我用了很多年了,后来一直放着再拿出来用时发现拍照模糊,像是镜头里面白内障了,反正也没有价值了,就拆出来看一下什么原因

这用4节5号电池的
到处可见的双面胶,

把看得到的螺丝都拆下,分离后面板

主板是有三层电路板组成

闪光灯的电容真大,提醒我千万别碰到它

CCD信号处理板

CCD

发现引起毛病原因是后镜片糊了,试着擦清楚但无效,估计是镀膜氧化或是树脂镜片变质了,无法修复

镜头拆下来看看

拆下来的螺丝,看着都没兴趣复原了

网友:
镜头自检那最不好弄,我以前修过三洋外变焦旧的卡片相机,估计是快门排线弄暗裂,导致开机错误,几秒后镜头缩回关机。以后买类似网络摄像头只有无限远对焦,定焦的柯达Zx3创新vado等。索尼博乐客看似固定的镜头,实际有自动对焦,有一个也是镜头卡死自检错误关机,另一个小容量版本能用。

网友:
当年的神机之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