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有KYOTO牌子的电源线?拆出一根对比下HONGLIN。

楼主(2020-03-12):
老旧打印机拆出来的KYOTO电源线,发现非常的粗,比优质HONGLIN电源线粗出来好多。平时见的I SHENG 豪力士什么的比较多一些。很少见这个牌子的电源线。

看这个线饱经风霜了,感觉很好拆,想把里面的三根线分解出来做音响线,但是实际非常困难,外皮超乎想象的硬,居然用烙铁烫也很难烫坏。。

网友:
洋垃圾进不来了

网友:
这么好的线怎么舍得拆了

网友A:
电源线好不好主要看厂家要求。 楼主这个灰色线是12awg 折合2平方线。上面插头端子估计两块钱成本都下不来,还有磁环,厂家在这线上也是下血本了

单10a两脚插头 就可以定制0.5平方到2.5平方,电线单外屏材质就有很多种 pvc pur 还有橡胶线。国内一般都选比较便宜0.75平方pvc材质,因为好线成本太高了,一根电源线成本贵十几二十元 产品会在市场上没竞争力。

网友B:
过去电器上的2脚0.75的皮都很硬,是PVC的材质吗? 但现在的都很软,冬天也不发硬,一般什么材质?肯定不是硅胶线!

网友:
日本京都电线,我见识过这个品牌的双芯双绝缘电源线,质量和手感都没得说,软硬适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过去电器上的2脚0.75的皮都很硬,是PVC的材质吗? 但现在的都很软,冬天也不发硬,一般什么材质?肯定不是 ...

TPU高级的电缆很多这种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过去电器上的2脚0.75的皮都很硬,是PVC的材质吗? 但现在的都很软,冬天也不发硬,一般什么材质?肯定不是 ...

我觉得应该是TPR和TPE PU等塑胶,不耐油,碰到油容易发生溶胀。

网友:
好东西你居然打算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线好不好主要看厂家要求。 楼主这个灰色线是12awg 折合2平方线。上面插头端子估计两块钱成本都下不来, ...

12AWG应该是3.3平方的吧。我对比了下2平方的,明显要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