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KF-8926电吹风拆解

楼主(2020-03-12):
摆工了,没有热风,开拆。。。。。

楼主:
经查是发热丝内的微动开关烧烛了。

网友A:
通常这玩意叫过温保护开关

网友B:
应该是热保护开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常这玩意叫过温保护开关

用个小扁锉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热保护开关吧!

是的,到一定温度停

网友:
过热保护出问题了

网友:
那是双金属温度保护开关,电机是串激的还不错

网友:
这种电机比较耐用

网友C:
谢谢分享。。。。不是玩具马达,好评!

网友D:
tb24块得?真好马达居然是铁架子的

网友:
感觉质量不比飞利浦的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不是玩具马达,好评!

这个差不多二百大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tb24块得?真好马达居然是铁架子的

跟这个是没法比的

网友:
我觉得应该用带有外壳防护的温度保护开关,如果里面充不易氧化的气体更好。

网友:
专业吹风机火之凤也不错,,,,发热丝工艺更好

网友:
我家同款电吹风,老爸药店积分兑的,一般就是拿来吹热缩管用

网友:
恭喜修复,看样子价格不便宜

网友:
发廊版电吹风,家用会不会噪音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