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华为手机note10 四脚送话器菜鸟级改造

楼主(2020-03-12):
荣耀note10,耳机充电孔公用一个type-c也就是说没有耳机插口;;;
前段时间疫情原因宅在家里,每天除了吃就是玩,没事打个吃鸡,虽然是落地成盒;;;
三岁多的儿子看见充电口和一字螺丝刀很匹配,然后开启捣蛋模式,一会没注意,手机唯一对外的接口给整坏了。开始是不能充电,看着好像是type-c母口插针弯了,用针掰直以后可以充电了,但是耳机不能用了,估计还是那个插针有问题;;;但是疫情问题,凑合用了半月;
快递开放了之后网上买了个尾插小板,回来装机,不小心,同轴插座掰掉了;;;;

所以没办法退换了,咸鱼上又买了一个换上了,原来那个参考网上的办法尝试改造,目前可以正常使用,不过还是做为一个备用的吧;;
附菜鸟级改造过程,中间没怎么拍图片,截图叙述了;;测量针脚,观察附近走线;忽视那个圈圈吧,淘宝截图自带的

测量送话器四脚,地线简单,VCC可以打开手机录音功能,VCC有2.5-3V电压,剩下一个就是输入端了

网上说,在VCC和输入端中间链接一个1-5k电阻,我接的是2k,也可以测试下结果之后调整电阻大小;据说输入端本来不带电,所以需要VCC供电,原理;;;不知道

为了方便放置两脚mic,这个走线切断改飞线链接

飞线实拍图;两脚mic负极接地,正极接输入端,渣渣的焊接,不知道是助焊剂不够还是温度不够,焊点不圆润

VCC和输入脚之间链接电阻,我选的是2k

最终结果

最终结果,装机测试,效果还可以,然后收藏备用,换上重新购买的拆机尾插,最后装机

附吃鸡成绩镇楼结束

更换尾插的同时,不注意,顺带把后盖变成真正透明探索版了;;;;

网友A:
都这么残了  就没必要备用了吧

网友B:
驻极体咪头也可以?手机里面能塞得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驻极体咪头也可以?手机里面能塞得下么?

选择最小号那种,把尾插切掉一块,mic改改,勉强能塞的下,不过我又买了一个尾插,这个就留这备用了,纯属尝试是否成功,所以就没改手机动手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这么残了  就没必要备用了吧

确实没有用,换了完成的尾插,这个只是尝试下是否可以成功,然后就收藏了;;;

网友:
自己折腾  成功后有一种喜悦感   不一样的

网友:
一顿操作猛如虎

网友:
刚上市时候买了1台,用了2天后置摄像头进灰严重,查了下是批量事故,后面就退了。

网友:
你真牛啊,手机整上电线了

网友:
牛掰,手机也能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