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个人维修AC9 不启动 回收个AC9坏主板

楼主(2020-03-12):
别人的AC9找我维修,本人的能力也只是能动手焊接个内存和闪存,主板烧硬件的问题我是真不敢应声,搞不好丢人丢大发了,看了很多直播搞维修的视频,自己本着试试的态度拿到设备插电一顿乱摸。功夫不付有心人,终于摸到一个位置极其的烫手,果断开枪把他盘下来,拆下来后这个苦逼的芯片X宝都搜不到。在路由器的另一个位置也发现这个芯片,拆下来代换过,可以开机。断定就是这个芯片坏了,谁家有AC9坏板的可以联系我!回收!回收!回收!

拆来的芯片

DIY的工具

补充内容 (2020-3-17 22:46):
最后回收一块坏板,拆了芯片补换了,已成功开机!

网友A:
有一个电信版博通的CPU的AC9给我写死了,反复重启

网友B:
看电路分析是什么芯片,一般是3.3v 1.2v 能把它烧坏,应该是cpu供电

网友C:
维修工具挺上档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个电信版博通的CPU的AC9给我写死了,反复重启

卖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电路分析是什么芯片,一般是3.3v 1.2v 能把它烧坏,应该是cpu供电

得到分析图 没有芯片也白搭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维修工具挺上档次的

折腾着玩,买着就多了

网友D:
找相同参数的代换//

网友E:
试着跑一下电路,根据电路去判断这是一个什么元件,然后再去找类似的代换

网友F:
有AC9以改好16M/128M刷好梅林固件的要吗?

网友G:
这是秀工具的吗,真养眼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AC9以改好16M/128M刷好梅林固件的要吗?

如果你以料板的价格卖我,我就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试着跑一下电路,根据电路去判断这是一个什么元件,然后再去找类似的代换

应该就是一个电源转换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相同参数的代换//

没有图纸,没具体的芯片参数,难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是秀工具的吗,真养眼

平常折腾着玩,买着买着就多了

网友H:
在午饭的群看到兄弟求AC9的板。这个印字查不到,看看周边的电路,上个照片分析一下有没有替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在午饭的群看到兄弟求AC9的板。这个印字查不到,看看周边的电路,上个照片分析一下有没有替代的 ...

是的,在午饭也发了

网友I:
博通的AC9
坏板。。被我丢了

坏的原因是
先改内存后刷机,OK
然后手氧,去换电容。貌似把个焊盘弄坏。。结果通电就反复重启
最后丢柜子里,放了很久。。。
前段时间断舍  离。。清掉些东西。。就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博通的AC9
坏板。。被我丢了

可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