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19元的富格12V锂电钻 实测电池容量

楼主(2020-03-12):
看到大家都买19元的富格12V锂电钻,也买一台当二奶机,干活的时候用两把可以省得来回换批头,等了一个月终于到货。

拧了几个小螺丝还可以,单速的转速高扭力小了点,小拆了一下,看电池上什么都没有标,电钻上标的1.3Ah,决定实测一下电池容量是否虚标。也不知道是不是动力电池,就按普通锂电池标准进行测试。

先上测试设备EBD-M02

首先电池充满电,电压12.26V,单节4.08V左右,没充到4.2V不知道是不是为了保护电池,

第一次放电,按电池容量1300mA的0.2C进行5小时放电,决定以250mA放电,为了保护电池就不放到2.75V了,按单节3.3V结束放电。

第一次放电结果:放电用时4小时35分,容量1145mAh(标称容量的88%),能量13.22Wh。如果加上电池距离4.2V未充满的0.1V和没放到2.75V的一点容量,应该能达到1.2Ah以上,也算得上是良心电池了。

电钻工作通常都是大电流放电,简单测量了一下空载电流,最小转速1.1A左右,最大转速在2.4A左右,峰值有3A多(钳型表测小电流也不是很准)。满载电流没有测,需要把线接长合上外壳才能测,懒得拿烙铁折腾了。

第二次放电受设备所限(建议不超过15W),就按1000mA放电,按单节3V结束放电。

第二次放电结果:放电用时1小时7分,容量1124 mAh, 能量12.53Wh。

其它拆机照片

合影

电池放电后电钻还可以工作,不知道有没有低到一定电压断电的功能,但是发现在钻孔档卡死钻头后会断电,应该是有过流保护功能。

总结:家用足够了,干工程差了点,质量和做工一般般,但从19元的价格上来说这质量已经是超值了。

网友A:
我感觉论坛测电池截止电压都有问题,截至电压应该设置到3.4伏

网友B:
跟我测试的结果差不多,我撸了五把,都经过放电测试,充电到绿灯,测试了一下,大概12.2-12.4V之间,放电截止电压设置在9V,  富格单速接近1200,龙韵单速接近1100,龙韵双速接近1300.   应该都是新电池,只是容量低点而已,这个价格也不可能给你高容量的好电池。

网友:
我两个富格都改33G,10A放电足够用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跟我测试的结果差不多,我撸了五把,都经过放电测试,充电到绿灯,测试了一下,大概12.2-12.4V之间,放电截 ...

请问哪里撸的啊,我也去撸一把

网友D:
电流你要把电钻捏住再测,空转电流意义不大

网友:
容量没有什么 意义 这里需要高倍率电池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电流你要把电钻捏住再测,空转电流意义不大

这个电池的保护电流在13A左右。满载输出100W没问题的。大功率下几分钟就可以把电耗完。所以并不适合当电钻用,用来钻铁。拧个螺丝,钻木头什么的软一点材料,还是能用挺长时间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个电池的保护电流在13A左右。满载输出100W没问题的。大功率下几分钟就可以把电耗完。所以并不适合当电 ...

换个好电池,是不是可以转铁?

网友:
谢谢分享,有博世的土豪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哪里撸的啊,我也去撸一把

富格和龙韵搞活动都一两个月了,你去哪里挖煤? 现在车早就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电池的保护电流在13A左右。满载输出100W没问题的。大功率下几分钟就可以把电耗完。所以并不适合当电 ...

打算用5A的电源或者戴尔18A的电源当有线电钻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论坛测电池截止电压都有问题,截至电压应该设置到3.4伏

按照GB/T 18287-2000《蜂窝电话用锂离子电池总规范》中规规定:
  放电终止电压:规定放电终止时电池的负载电压,其值为n×2.75V(锂离子单体电池的串联只数用”n”表示)。
  测试放电性能:充电后搁置0.5h-1h,在20℃±5℃的温度下以0.2CA电流放电到终止电压。上述测试可以重复循环5次,当有一次循环的放电时间不低于5小时,试验即可终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换个好电池,是不是可以转铁?

还是外接直流电源比较靠谱,毕竟功率有限。钻的慢不说,可能还没钻完,电池就没电了。薄铁板的话还行。

网友:
我测了龙韵电池,容量1200mah,单节3.6v电量剩余10%,所以设置10.8v亮红灯提示需要充电。给2mm铝合金机箱用8mm的钻头打了60个眼,用三角钻给卫生间钻了6mm的洞。感觉个人用用可以,主要是钻头要选对

网友:
动力电池和普通电池还是有差别的,动力电池的极板比普通的电池厚的多,牺牲容量换取大放电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F:
换个好电池,是不是可以转铁?

可以,电池我很早就有自制的大容量高倍率的电池组,都是B型通用的。但是就怕电机受不了,30A理论上钻铁没问题。要是在硬就找有线的冲击钻吧,不然这东西钻很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论坛测电池截止电压都有问题,截至电压应该设置到3.4伏

锂电额定电压是3.6V,你跟我说放电截止电压设置3.4V,你脑袋是不是给大门夹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煞笔,锂电额定电压是3.6V,你跟我说放电截止电压设置3.4V,你脑袋是不是给大门夹坏了 ...

没文化真可怕

网友:
全世界去问一下,看看哪个锂电厂家给你说放电到3.4V,看看谁没文化, 不懂就别装懂。